[汽配] 一个损坏的大众宝来/法雷奥启动机拆解(Valeo D6GS14-12V)

楼主(2022-11-04):
一个损坏的大众宝来启动机拆解

单位同事一大众宝来老车启动机坏了,车主反映打钥匙门启动机转不动,发动机转不起来,上修理厂换了个新启动机,并用盒子把旧的启动机装回来了,交给我让我看看什么问题。

换的新启动机的盒子

坏的启动机整体照片,原厂的,使用十多年了。

后部后盖及磁力开关照片

拆前先用水洗刷一遍

一、旧启动机拆解

用梅花扳手拆掉固定磁力开关的2个镙丝,拆掉磁力开关上固定铜辫子的固定镙丝就拿掉了磁力开关

再拆掉固定电机的两个长镙丝

把电机分解下来,可以看到启动机中间的一级减速机构,3个行星齿轮

电机是永磁电机,外壳内有4块磁铁,电机转子 及电刷部分

炭刷还有近1cm长,换向器表面也平整

压紧后的情况

减速机构行星轮,内部有滚针轴承 完好。

接下来从启动机的前壳中抽出甩轮。甩轮只通过一个大的滚针轴承进行固定,甩轮在轴承里边不光转动,还在启动机运转的开始和结束时前后移动。

二、故障原因

前壳内的轴承已经散架,

滚针也有严重的磨损

甩轮轴颈吃劲的地方也有磨损

所有部件

故障原因就是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前轴承缺少润滑出现磨损导致损坏,造成启动机运转不顺畅。

三、修复方案

上淘宝发现这个轴承有销售,价钱还很便宜,只需拆掉旧的轴承外套(可能得加热前壳才能取出),压入新的轴承,并对启动机甩轮磨损的轴颈用细砂纸打磨光滑,涂上润滑脂重新安装即可恢复正常。其它未损坏的部件清洗后需要重新上油。

网上新轴承图片,一个轴承不到10元。轴承是从里向外压到前壳上的。

车太老,车主应该不会选择购买新轴承修复了,把旧件装盒,此次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
修好当二手挂假货宝啊...

网友:
一般车主不会自己拆装修理的!

网友A:
  这种东西 没有修的 ,直接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 没有修的 ,直接换 ……

其实大部分情况是可以修的,常见的问题是继电器烧蚀、电刷磨损和轴承损坏,都能换。

网友:
这个修好还可以用,节约光荣!

网友:
修好卖掉,资源再利用

网友:
启动电机除了线圈烧毁、换向器严重磨损,其它情况基本能修复,毕竟结构不复杂,零件也不多。就是线圈粗、匝数少,大电流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可以修复然后刮某鱼买了,还能回点本

网友:
换向器和碳刷磨损的都不算太严重,换个轴承还能用几年

网友:
要是我  就换一个轴承再把旧的换上继续用。再咸鱼把新的卖掉。如果是几百块的起动机,新的肯定没有原厂的好。

网友:
能拆 还能修好 太强了

网友:
修理厂,4S店都是换件工,那还有修理工,再说了易损件在当地也不一定好买,淘宝三四天回来,车主一般也不会等三四天天!

网友:
修旧卖新,回血

网友:
这种位置难换且可靠性要求高的零件,最好选择换整个新的总成。去4S店换原厂即可。
修好一个地方,难免又有新的故障,坏了就抛锚了。

网友:
修这个,工时费比配件贵

网友:
这个不好拆

网友:
修这个,得是车主有动手能力,有全套工具,有这个爱好,还要有这个闲心。新买的肯定没有原厂件好。但是这东西拆装一次对于普通车主个人是难度太大了,因为车主没有工具没有时间没有闲心。只得到修理厂换总成。

网友:
有空间有独立车库,才讲拆出来慢慢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