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测试仪的供电问题

楼主(2022-11-04):
现在晶体管测试仪ISPvcc连接5v供电1602屏显示文字,就是供9v电没反应,屏幕也不亮,不知道啥原因,我短接的J1,经J1、UBAT到达R11、R12,关键是R11和R12串联分压应该有一个2v多的电压实际测试才0.5v电压,我感觉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启动电压吧对这个328p芯片不懂。1117输入引脚没有电压,还有T2的基极居然有一个负的3v多电压这个就不知道是啥原因了,芯片和屏幕经编程器连接电脑显示正常,后来就在这边加了一个5v的供电想按照教程自检测试一下结果没有22nf的电容也没成功。DC+是连接到哪里去的,还真没搞懂这个供电原理

网友A:
我有个过几天就没有电了,没次用前都要充电,特别麻烦

网友B:
M328的PD6脚输出开机控制信号,是T1导通,进而T3导通,整机有电。
R11 R12分压后的值,由PC3读入,实现电压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过几天就没有电了,没次用前都要充电,特别麻烦

看提示短接J2关机不耗电 短接J1也耗不了多少电啊  我这个才成功一半了 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电路原理没搞明白不知道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28的PD6脚输出开机控制信号,是T1导通,进而T3导通,整机有电。
R11 R12分压后的值,由PC3读入,实现电压 ...

PD6高电平不是控制T1导通 然后T3导通 1117得电输出5V电压给芯片供电吗? 芯片有供电了PD6才能!输出高电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D6高电平不是控制T1导通 然后T3导通 1117得电输出5V电压给芯片供电吗? 芯片有供电了PD6才能!输出高电 ...

对的,按键按下后,T3导通,328得电,然后靠PD6维持。达到关机条件后,PD6变低,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按键按下后,T3导通,328得电,然后靠PD6维持。达到关机条件后,PD6变低,关机 ...

忘记按下开关后 开关相当于由一个二极管接地 使T3导通了  忘记这茬了 光想着按下开关会使T2导通了 就没想到也会使T3导通了 明天过去测试一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按开关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按键按下后,T3导通,328得电,然后靠PD6维持。达到关机条件后,PD6变低,关机 ...

今天检测了一下是1117坏了 输入9V输出7V多 这个是从电脑主板上拆下来的当时没测 手头没了 只能在淘宝买 到货了再测试

网友:
DIY问题多多,一个个的解决。慢慢的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检测了一下是1117坏了 输入9V输出7V多 这个是从电脑主板上拆下来的当时没测 手头没了 只能在淘宝买  ...

没烧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烧单片机吧

这两天有事没测试 网购的夹具和1117还没到一直拖着不愿搞

楼主:
1117到货了上机试了下,单片机没问题,晶体管测试仪使用正常。测试了下电容电阻二极管啥的,电容跟万能表测量的值差不多,就是别的数值看不懂,电阻感觉比万能表测量的精确电,二极管场管啥的数值就完全看不懂了也不知道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