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的要用手接触外壳的小电器最好检查一下里面的接头

楼主(2022-11-04):
买的要用手接触外壳的小电器最好检查一下里面的接头,买的一个中药打粉机撤开后所有220V接头的尼龙压线帽基本都开裂了,都重新换了压线帽并在压线帽上套上热縮管。品牌货应该好一些。

网友:
安全隐患,小工坊产品物料质量难以保证

网友:
乖乖,这是要接地良好了

网友:
的确, 金属外壳的要小心点不要怕麻烦, 要拆开检查下才放心.

网友:
压线帽还是不靠谱

网友:
金属外壳需要接地

网友:
换个新的吧,质量不是说说而已。

网友:
小作坊的东西还是尽量不要买,说不定哪天中招,防不胜防。

网友:
这个用电工胶带缠一下是不是比压线帽好用

网友:
正规的产品还是可以的,小作坊产品尽量不要买

网友A:
以前的老电器几十年这玩意也不带坏的

网友:
安全第一,谢谢分享!!!

网友:
像这种金属外壳的小电器还是小心用为好,一定要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电器几十年这玩意也不带坏的

熟料和生料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电器几十年这玩意也不带坏的

熟料和再生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