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98,00,00,00,00开卡工具

楼主(2022-11-04):
凯侠颗粒,的开卡工具,高人指点下,感谢。

网友:
目测是铠侠掉扣的TGT2V23,BICS3制程,直接找BICS3的工具手动指定98489AB37EF2那个BICS3就行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AV大佬开过同款

网友:
本论坛有人开过,你去参考一下就行了

SM2258XT BICS3 TGT2V23 980000000 奇葩片开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259-1-1.html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770-1-1.html

参考贴,明天放开卡工具

楼主:
A0=Toshiba,1Tbit,TSB 128GB (98,48,9A,B3,7E,F2)(bics3)(SM2258XT)(CMDD5)
Toshiba,1Tbit,TSB 128GB (98,48,9A,B3,7E,F2)(bics3)(SM2258XT)(CMDD5)

=98,48,9A,B3,7E,F2,4,16,1952,012288,0768,02956,02774,01000,02,004,04,1,52,00,0,99,7F,01,0303

,A2,00,00,00,00,25,10,00,03,00,09,11,8F,00,120,2,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成功了,等下上传固件

楼主:
土狗版,拿去吧,不谢。。。。。。。。

网友:
这颗粒我之前也在58xt上拆到过,当时也是显示9800,取下来上58h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跳线的原因,上58h ad版本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