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CHxduino WS2812 DIY简单编程变色日行灯

楼主(2022-11-04):
这周又是因为疫情在家隔离, 于是把之前一直想改造的日行灯改一下, 刚好最近又看到arduino 支持CH552G系列, 这么便宜,那就来啊,互相伤害啊!立创开源上直接免费打板,这里感谢嘉立创免费的板子,感谢作者小安,淘宝了几个CH552G ,照着样子焊接,渣渣焊工,见谅!

开始还想着这价格配置还不错,后来一查,才16k flash,1k ram,能干的大事不多(其实自己也写不了大程序,哈哈),但是anyway ,谁让这么便宜呢,简单点的什么pwm,spi,eeprom都支持,还支持usb。
直接连接usb到电脑,找了一个blink示例,下载 , 搞定, 又试了几个示例,这里有个问题,好多人写刷第二次程序的时候要用10k短接p3.6和vcc,但是后来实践是不需要的,直到我试了模拟USB键盘,arduino IDE死活刷不了了,因为找不到com8了,终于让我用到了上面的短接按钮。而且只能用WCHtools,才能刷回去。
接着看到ws2812,哈哈,太熟悉了。
接线图

成本,板子免费,552g : 1.5   ws2812:3.0  触摸板 1.5  共6元差不多搞定。
直接上代码吧,这个垃圾代码编辑器 ,弄的很光火。

#include <WS2812.h>

#define NUM_LEDS 8
#define COLOR_PER_LEDS 3
#define NUM_BYTES (NUM_LEDS*COLOR_PER_LEDS)
int pushButton = 11;

#if NUM_BYTES > 255
#error "NUM_BYTES can not be larger than 255."
#endif

__xdata uint8_t ledData[NUM_BYTES];
uint8_t sw1=0;
// eep写地址
uint8_t writePtr = 0;

void setup() {
  pinMode(34, OUTPUT); //Possible to use other pins.
  pinMode(pushButton, INPUT_PULLUP);
   // 读
  sw1 = eeprom_read_byte(writePtr);
}

void loop() {

  int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pushButton);

  if (buttonState) {
      sw1++;
       // 写
      eeprom_write_byte(writePtr, sw1);
      delay(50);
  }

功能就是开机读取存储的灯颜色的开关量,按一次按钮改变灯颜色,然后保存灯颜色开关量

最后上个效果图吧。 开孔什么的都是渣,透明部分是热熔胶的,不知道夏天会融化,等找到合适的东西再补吧。

已根据建议修改switch, 查了一下,好像switch 效率超过3行就比较高。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板子~

网友A:
这么多if 可以考虑用 switch case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if 可以考虑用 switch case 了

感谢,已根据建议修改了,

网友:
会写程序的都是大师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