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浦科特CD刻录机拆解(PLEXTOR PX-712UF&Premium2)

楼主(2022-11-04):
浦科特据说比较牛的CD刻录机,叙利亚成色,购于2010年左右,抓取CD强制在4速以下。

这是外壳,确实比较不能看。

有USB2和1394两种接口,用一个开关转换,但1394接口试过不能使用。前盖原来比较漂亮,被我拆掉换成刻录机的。

拆掉后盖一个螺钉,滑动上盖就可分开,取下导光棒,取出主机。

拆掉看得到的三个螺钉、背面2个螺钉、后方固定1394接口的小螺钉,可分离712的主板和刻录机。712的开关及主板。

刻录机外观。

刻录机铭牌,光盘压紧装置。

刻录机正面

刻录机背面

拔下三个接插件,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细节

主板正面及细节

放入CD光盘,EAC抓轨中,设置的偏移是+30,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光驱的了。

浦科特自己的软件,播放CD中。

网友:
还是有内容的

网友:
天哪!这都是啥人用的哈!太不爱惜了!

楼主:
拍了照才发现,主板背面居然那么脏,看来还得再拆一次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打包上传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打包上传分享吗

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了,不行我再找找

网友:
记不清楚哪一年开始没有用刻录机了,DVD碟片还有几桶,刻录机也不知道扔那里去了,貌似楼主的刻录机是外置式的,不知道为啥弄的这么脏,莫非以前经常用?

网友B:
光存储的零件太多了,怪不得在个人电脑上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存储的零件太多了,怪不得在个人电脑上被淘汰

这个帖子拆的是之前的。

现在的刻录机减配到离谱,除了光头轨道、电机线圈、电路板覆铜和外壳,其他全是塑料件。
哦说起外壳,连螺丝都给减成卡扣了。

另外电路板已经只剩下尾部连着插座的一丁点了,还好淘汰的早,要是现在还主流,就要变牛屎了。

网友C:
是做硬盘的那个浦科特吗?

网友:
无刷电机2个

网友:
科技发展真快,这玩意已是昨日黄花

网友:
此贴告诉我们有个坚固的外壳有多重要

网友:
好有年代感,哈哈

网友:
拆件用真不错

网友D:
用料足,以前刻录机卖好几大千。那时比较出名的除了浦科特,还有理光。

网友:
做工还是很扎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足,以前刻录机卖好几大千。那时比较出名的除了浦科特,还有理光。

也不是个个都卖这么贵,大路货还是很便宜的,记得0几年一般就小几百,但雅马哈F1就好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做硬盘的那个浦科特吗?

应该是的,PP2二手的现在标价仍然很贵,就是看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