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电车充电器风扇降压电阻应取多大

楼主(2022-11-05):
原机无散热风扇,宜加12v,0.08A风扇,取48v为电源时,降压电阻阻值多大合适,电阻功率几瓦。

楼主:
变压器输出级没有低压绕组,是否可利用变压器给3842供电那一绕组呢?如果利用了,控制风扇三极管基极连在发光指示二极管,会不会影响电路呢?

楼主:
是否因为变压器的冷热端接地隔离,三极管基极电流不形成回路,无法控制风扇开关呢?

网友A:
正常充电器都有低压绕组的,增加散热风扇是可以的。控制风扇三极管连接发光指示灯管(不知道这个指示灯是不是次级工作的灯呢?)不会影响整机工作。内部图片拍下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充电器都有低压绕组的,增加散热风扇是可以的。控制风扇三极管连接发光指示灯管(不知道这个指示灯是不 ...

。。。。。。。。。。。。

楼主:
引用 楼主:
。。。。。。。。。。。。

网友:
加个降压模块。

网友:
别折腾了,明年春天再折腾吧。冬天了还担心温度过低罢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本贴只着重于探讨技术方面问题,不存在经济和时间上值不值得。

网友B:
12v,0.08A  一个小电源5元不到 11红包上白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0.08A  一个小电源5元不到 11红包上白给

意思是另加一个单独12v电源板,接地与主板地相连,控制三极管飞线到充电红色指示灯。这样吗?

网友:
你的风扇红黑线接的很随意啊!看红圈电压多少,接这里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