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音箱忽好忽坏

楼主(2022-11-05):
朋友的蓝牙音响说忽好忽坏,不行的时候拍一拍就好了,就拿过来让我看看。

网友:
氧化的地方打磨,然后上白色润滑脂,可增强寿命

网友:
电阻元件的修复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很省。

网友:
被动振膜,增强低音用的,也不算是假喇叭吧。

网友:
双声道的+振膜,应该可以。

网友:
修复电阻元件,更换不良的滑动开关

网友:
国产拨动开关的通病,这么多年了似乎从来没有考虑改进过。

网友:
朗琴的货,还不错,原来坛子里有人出货

网友:
挺好的音响,不错

网友:
换一个岂不是更省心、寿命也长,这么样修,是可以用,但不定哪天又会接触不良。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可以换成扭子开关

网友:
以前修录音机的时代都是类似的开关

网友:
我也拆出来刮刮氧化

网友:
拨动开关的通病

网友:
滑动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忽好忽坏接触不良

网友:
啥时代了,你得叫(浇)油

网友:
呃,那个不是假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