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两个规格一致的开关电源输出能直接并联吗?

楼主(2022-11-05):
手机有个睿登5005可调模块放了好多年想用起来,输出是0-50V  5A可调,手里正好有这么两个电源,但是电流小了些就想着能不能并联起来这样就能得到50V  5A的电流?特来请教,可以吗?或者危害是什么?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没干过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能,要采取均流措施才可以并。

网友:
最简单的均流方法是各自串联一个大电流二极管,再串2.5Ω5W的水泥电阻,再并联接入后级
虽然增大了电源的负载调整率,但后级有恒流恒压,不怕另外,如果两个电源有微调电压的电位器,一定要先把电压调整到尽量一致,再并联

网友:
半路出家的我并联试验过,可以使用(用过1年没出问题),但是有专家说并联使用相同电源电压也可能出现不均衡的情况,容易烧电源。我就不清楚了。听专家的  准没错

网友:
我帮你百度了一下,貌似是有均流功能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使用,普通的最好不要并联。就算并联了,所带负载也不要大于最小功率的那个电源。所以不建议并联。

楼主:
谢谢各位老铁,思量了下算了听专家的吧

网友:
开关电源,可以并联使用。
服务器的电源都是是并联的,
冗余热备份的!

只是好的电源功率分配均匀,普通的电源由于性能差异,不能均摊而已。不耽误使用!

网友:
也可以串联

网友:
有过这种想法,但是一直没敢常识

网友:
并联使用的电源需要有满电输出电流锁死功能,也就是绝对不会超功率输出,也不会在非短路的情况下保护,这样的才可以并联输出。

最好还是换大功率电源,虽然大功率电源内部也是并联的,但那玩意是有功率分配电路的

网友:
听专家的吧

网友:
建议挂海鲜市场出手后换一个5A的

网友:
实验过,只要电压电流数值一样,就没有问题。

网友A:
两电源输出各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并联就可以,我就是这样做的。

如果输出直接并联,短时间可能没问题,长时间就有可能烧电源,因为两个电源会互相干扰。

网友:
对,串一只二极管做隔离。

网友:
以前将两个同型号的电源简单并联使用过:一体机,I5 9400换I7 8700后单跑FPU直接供电不足关机,然后两个电源并起来用,正常使用两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电源输出各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并联就可以,我就是这样做的。

如果输出直接并联,短时间可能没问题,长 ...

电源末级本来就是肖特基二极管,再串一个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