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冬季马上到,如何解决静电对电器的伤害

楼主(2022-11-05):
静电会对家用电器产生危害吗?有什么办法从中间制止!!!

每天夜间我会关闭天然气阀门。

网友:
民用的没有其它的办法,只有自求多福。

网友A:
推荐你买潮牌家电

网友:
论接地的重要性以及每次触摸精密电器前记得用手摸下家里的金属自来水管先放个电

网友B:
现在不是当年了  普通人除了手机是超高精密电器  其它的都没什么高精的。

网友C:
维修前,戴除静电腕带,没有的话,就先洗手、摸摸铁水管向大地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前,戴除静电腕带,没有的话,就先洗手、摸摸铁水管向大地释放。

那个除静电腕带,不整根电线接地 啥用没有 接了 行动不方便。。。还是不穿毛、化纤衣服,避免起静电方便。。

网友:
手机整机也不是脆弱到摸一下就坏的

网友:
其它电器,,真木有听说过人体静电摸坏的

网友:
接地还是挺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买潮牌家电

没听过你是开玩笑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当年了  普通人除了手机是超高精密电器  其它的都没什么高精的。 ...

触屏收音机天线没事吧,电路板自动搜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过你是开玩笑吗,哈哈

潮湿防静电

网友:
你不累吗?半导体材料才怕静电,家用电器哪个半导体外露?实在不放心,操作前用水洗手,或家中用加湿器均可!

网友:
一般先摸下墙,防止“啪”的一激灵。

网友:
摸墙开门都放电,感觉自己像霹雳贝贝一样,年轻人不知道这个儿童片吧!

网友:
手拿电笔,平时在接地上多对对

网友:
家里放加湿器一直开着不就湿度上去了吗,静电就没了啊

网友:
静电手套可以做到。

网友:
在家里光脚走就能减少静电,北方好多都装的地暖也不会凉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