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精妙的AD电压取样电路,试着推导一下

楼主(2022-11-05):
原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213-1-1.html

自定义一下标识

公式:2*v3*(r1+r2)=v1*r2+v2*(r1+r2)

哈哈,对不对的,大家验证吧

网友A:
没看出来,精妙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精妙在哪?

原帖说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帖说的,我也不知道

那个电压跟13.2V,5V都相关,问题是这样搞有什么意义?

网友A:
13.2v的分压点必须小于5V,不然所有的推导都无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2v的分压点必须小于5V,不然所有的推导都无意义了。

哈哈,这个倒是没错,你再想想大于

网友:
没觉得有什么精妙的,无非是被动抬升测量点电压,多此一举

网友:
直接两个电阻分压不行?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主推导过正负电压的取样没有,目前我正为此事烦恼

网友:
2  *  v3  *  (r1+r2)  =  v1 * r2  +  v2  *  (r1+r2)

两边同时除以 (r1+r2)
2  *  v3 = v1 * r2  /  (r1+r2) + v2

两边同时除以 2
v3  = 2 *  v1 *  r2  /  (r1+r2)  + v2 / 2

出现了v1 *  r2  /  (r1+r2)
这个就是单独的v3分压网络

看起来可以使用叠加定理
然而这些都没用什么用,估计只是巧合。

如果去掉这两个33k电阻的影响,或者v1这边的33k接地时,v3就是v2的一半。

上面的等式要成立的条件是
r1刚好等于7倍r2
4.7*7=32.9   取值33k

16 * v3 * r1 = v1*r1 + 8 * v2 * r1

约去r1
16 * v3  = v1 + 8 * v2
这个公式也只有在13.2v时刚好成立

如果不考虑二极管的压降,只有上面几个电压与电阻是无法形成理论公式的。
因为二极管的压降与电流是非线性对应关系的,如果忽略压降变化也可以看做稳压管。
二极管的压降需要查数据手册,每个型号都不一致,每个管子也不一样,还要考虑温度,所以这种测量的精度也不会太高。

网友:
y=ax+b
y=3.32x=13.2
a =(3.32-2.5)/ 13.2
b = 2.5

具体计算公式除了几个电阻与两个电源电压之外,还要考虑二极管的压降。
和具体型号有管,还有温度也有影响,33k比4.7k大很多倍,如果忽略输入电压变化给二极管带来的电流的变化量,也可以看成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