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OB2263芯片电源的变压器,难道和3842/494等变压器参数不一样吗?

楼主(2022-11-05):
我有几个8.5V/5A的电源,用OB2263芯片,质量很好,准备改成14.3v的电源,再增加限流后做电动车平衡充。
昨天晚上有空先改了一个,先不改变压器,直接改动431的取样电阻,使输出电压=14.3v,空载时OB2262的供电电压Va也由10.8v升高到了18.5V。考虑到Va空载电压太高将失去欠压保护功能,加之占空比也增加了不利于电流调节,所以还是决定改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绕组。用电吹风吹下磁芯,依次拆下绕组,拆到第8层时就是输出绕组了,是6线并绕4圈。根据以往改3842/494等芯片变压器绕组的经验,用电压增加的比例乘以线圈的圈数,即可得到新的圈数,具体本例=14.3/8.5*4=6.7圈,最后根据原线圈漆包线的长度,最后绕成6圈,根据以前经验,其他绕组都原样恢复。调整好431取样电路阻值后测试。问题来了,空载输出14.3V没错,而且很安静没有一点噪声,但是Va还是18V,跟没改变压器绕组直接改取样的18.5V差不多,远高于改前10.8v的电压。带1A2A3A负载后,输出电压14.3保持不动, Va依次为20V/21V/22V,达不到原来的10.8V只有。仔细检查变压器改的没错。
我改过很多3842/494等芯片的输出电压,只需要相应增减输出绕组的圈数,就可以保证原来的反馈绕组电压和占空比基本不变,保持电源的最佳工作状态。难道OB2263的变压器线圈圈数取值和3842/494的不一样吗?有没有坛友做过OB2263的电源,有没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绕起了变压器不简单,人家都是换个电容什么的

网友:
把9圈那个绕组减少一两圈试试

网友:
把 Va绕组减少几圈试试。

网友:
磁芯就用电吹风吹下来? 没这么试过 好像放在水里煮过 也没煮开

网友:
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
变压器我虽没绕过,但书看过,设计时是要参照很多因素的

网友:
次级6圈电压14V多,那辅助绕组9圈出20V是很正常的。要想让辅助出10V,那只能减少到5圈左右

楼主:
感谢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按比例计算没错,错在我的绕指工艺上,为了尽量减少线圈叠层,我把线圈都是就近接端子引出,造成6圈实际只有2.5+2.5=5圈,与计算的标准值6.7圈,相差1.7圈,所以VA才升高。又增加了1.5圈,所有指标恢复正常!

网友(2023-01-09):
搞错绕组了吧

网友:
能绕变压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2023-03-13):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按比例计算没错,错在我的绕指工艺上,为了尽量减少线圈叠层,我把线圈都是就近接 ...

原理很对。值得学习

网友(2024-03-17):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按比例计算没错,错在我的绕指工艺上,为了尽量减少线圈叠层,我把线圈都是就近接 ...

但是,我以为,辅助绕组的电压,来自次级。你次级增加了,所以VA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