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软件无线电SDR Play RSP 2,顺带科普SDR小知识

楼主(2022-11-05):
六年前在代理商哪里买的,中途因为使用有源天线,有源天线供电盒电源输出与信号输出两个端口搞反了,电源输出口插在SDR信号输入端,把SDR信号处理的电源芯片烧了,两台笔记本差一些也被搞坏了,有源天线供电盒输出的12V电压经过SDR后再从USB口输出窜入笔记本,导致笔记本过压保护自动关机。当时也不知道烧得那个芯片是干嘛用的,心想这下完了(早已过保修)没得修了,联系代理商代理商都不理人,然后上SDR Play他们官网论坛发帖问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无果,最后无奈上TB看有没有这芯片卖,按芯片上的丝印一搜没想到能搜到才知道是德州仪器的2.8V电源芯片,这芯片好难买(TB货不敢买)转战多方找渠道商订购才买到,芯片买回来换上就又活了,后来又犯了两次同样的错误把这芯片烧了,我也是挺佩服自己同一错误重复犯,主要是前三次烧没发现是插口搞错了,还以为是天线的静电与电源适配器漏电把机子烧了,后用电池供电也烧,最后一次烧才发现是插口插反了

详细功能与参数

RSP2和RSP2pro是强大的宽带
全功能SDR接收器,覆盖所有
频率从1kHz到2GHz。RSP2
和RSP2pro提供三种可选软件
天线输入和时钟功能
适合工业、科学和教育
应用。通过使用SDPlay自己的
强大的SDRuno软件
接收机可以监测高达10MHz的频谱
并准确记录射频功率和噪声
随时间变化的测量。记录的API
允许开发人员创建新的解调器
或平台周围的应用程序。RSP2
安装在RF屏蔽的坚固塑料外壳中
RSP2pro采用坚固的黑色外壳
•覆盖1kHz至LF、MW、HF、VHF、UHF和L波段的所有频率,无“间隙”
•支持最多3个同时连接的天线(2 x 50欧姆,一个高Z端口用于低频)
•能够同步多个RSP
•出色的动态范围,适用于苛刻的接收条件
•适用于所有流行的SDR软件(包括HDSDR、SDR控制台、Cubic SDR和SDRuno)
•提供基于ExtIO的插件
•软件可升级以满足未来标准
•强大且不断增长的软件支持网络
•提供API以允许解调器或应用程序开发
•多平台驱动程序和API支持,包括Windows、Linux、Mac、Android和Raspberry Pi 2/3
•使用SDRuno在任何10MHz频谱段中最多16个单独接收器
•校准S表,使用SDRuno进行精确的功率和信噪比测量
•非常适合监控ISM/IoT/遥测频带<2GHz
•便携式操作的理想选择
•从1kHz到2GHz的连续覆盖
•3个软件可选天线插座
•用于同步目的的外部时钟输入和输出,或连接到GPS参考时钟
•高达10MHz可见带宽
•使用简单的B型插座通过USB电缆供电
•高性能ADC硅技术(不是另一个8位加密狗!)
•10个高选择性,内置前端预选过滤器
•软件可选AM/FM广播带陷波滤波器
•软件可选多级低噪声前置放大器
•偏置T电源,用于为天线安装的LNA供电
•坚固的塑料外壳选项(RSP2)内的射频屏蔽层
•坚固的金属外壳选项(RSP2pro)
•适用于Windows的SDRuno世界级SDR软件
•新应用开发的文档化API
•高度集成的本机Windows支持SDPlay系列
•多个“虚拟接收机”,用于在同一接收机带宽内同时接收和解调不同类型的信号。
•最终抑制大于140dB的选择性滤波器。
•独特的无失真双级AGC,可完全调节
参数。
•多个陷波滤波器,BW可调至1Hz+陷波锁定功能。
•具有可选择/可调整边带、专用PLL输入滤波器和可选择PLL时间常数的独特同步AM模式。
•SNR(立体声降噪),具有专有降噪功能
立体声广播算法。
•FM信号的AFC。
•接收机频率误差校准。
•RDS支持“DX模式”,适用于低信号环境
•主动噪声消除
•CAT和Omnirig控制
•校准的射频功率计,可用范围>100dB
•支持IARU S-Meter标准的校准S-Meter
•节省功率(dBm)和信噪比(dB)的能力
随时间变化的测量值,保存到CSV文件中以供将来分析
•第三方应用程序可访问IQ输出

全体的
•RSP2重量:112g
•RSP2尺寸:98mm x 86mm x 32mm
•RSP2pro重量:296g
•RSP2pro尺寸:99mm x 87mm x 33mm
•低电流:典型170mA(不包括偏置T)
连通性
通用串口总线
•USB 2.0(高速)B型插座
端口A特性
•1.5MHz–2GHz操作
•40dB RF增益控制
• 50Ω 输入阻抗
•SMA母接头
端口B特性
•1.5MHz–2GHz操作
•40dB RF增益控制
• 50Ω 输入阻抗
•SMA母接头
•可选4.7V直流输出(参见偏置T)
高Z端口特性
•1kHz–30MHz操作
•18dB RF增益控制
•1kΩ 输入阻抗(平衡)
•可插拔螺钉连接器
(提供CTB9208/3插头)
参考时钟I/O
•MCX母接头
IF模式
•零中频、全中频带宽
•低中频、中频带宽≤ 1.536兆赫
中频带宽
•200kHz、300kHz、600kHz、1.536MHz
•5.0MHz、6.0MHz、7.0MHz、8.0MHz
偏差T
•软件可选4.7V@100mA输出
端口B上的电压。
参考
•高温稳定性(0.5ppm)TCXO
•现场微调至0.01ppm。
•24MHz参考输入/输出连接
ADC特性
•采样频率高达10.66MSPS
•10.4 ENOB@8 MSPS
•8 MSPS时的60dB信噪比
•67dB SFDR@8 MSPS
NF(最大RF增益)
•8dB@3MHz
•2.0dB@10MHz
•1.6dB@20MHz
•1.5dB@40MHz
•1.5dB@100MHz
•1.9dB@200MHz
•5.0dB@360MHz
•2.5dB@600MHz
•3.5dB@1300MHz
•4.0dB@1800MHz
IIP3(最小LNA增益)
•+15dBm@3MHz
前端筛选
(端口A和B)
(自动配置)
低通
•12MHz
带通
•12–30MHz
•30–60MHz
•60–120MHz
•120–250MHz
•250–300MHz
•300–380MHz
•380–420MHz
•420–1000MHz
高通
•1000MHz
陷波滤波器
•FM滤波器
>50分贝80–100兆赫
•MW过滤器
>30dB 680–1550kHz
前端筛选
(高Z端口)
低通
•30MHz

功能与参数介绍完了,开拆

这个早几年就停产,现在想买个双调谐的

三个天线输入口,通过软件切换使用那个天线输入口与电压输出

A/B口是50Ω SMA同轴不平衡输入,其中B口带5V电压输出用于给有源天线供电(通过软件开启/关闭)

另外一个口是高阻1000Ω平衡输入口

外部时钟输入与内部时钟输出口以及USB口

开了

壳子内部喷了金属漆作为简易屏蔽

正面

反面

控制芯片

信号处理

这个就是烧了好几次的电源芯片

有烙铁焊过痕迹的那个

在等待买的芯片到货这期间用AMS-1117/2.5代替

时钟输出/入口

1000Ω高阻平衡信号输入口

科普SDR小知识

SDR Play RSP 2  参数

控制软件SDRuno界面

拆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有点小复杂,感谢楼主的拆机好贴,留存备查。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看不懂的只能帮顶了

网友:
现在这个很便宜了,200元以下就能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的只能帮顶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小复杂,感谢楼主的拆机好贴,留存备查。

谢谢观看

网友:
这高频电路设计看着头疼

网友:
频率蛮宽的,用来接收收音机不错,还要软件配合

网友C:
当时官网价格折合rmb1200多,代理商价格16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官网价格折合rmb1200多,代理商价格1600多

那还是买贵了点点,一代二代我都有买,玩了一年多,后来换了带宽更高的了!

网友D:
楼主科普下,你这个比USB电视棒,RTL-SDR,有啥区别?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E:
前些天我买了一个,灵敏度太低给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科普下,你这个比USB电视棒,RTL-SDR,有啥区别?

灵敏度,信号互调(假信号),带宽这些不是同一级别,具体可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我买了一个,灵敏度太低给退了

仿制的就不要期待太高,能用就就行

网友:
这个用来做无线电信号监测不错!

网友:
内部有点小复杂

网友:
sdr与dsp收音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