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一颗电脑用的纽扣电池

楼主(2022-11-05):
厂里的电脑基本上24小时开机,又少数时候可能会停电几个小时,电脑的纽扣电池早就处于没电的状态,今天突发奇想把法拉电容改成纽扣电池安装到电脑主板上,主要是玩,爱好,喜欢改装的过程,至于有没有效果,效果好不好,这些都不重要,就算只能断电的情况下给主板供电一个小时,也不管了,,,,,,,,,,,,拆这个法拉电容,开始忘记量尺寸了,卡尺寸这是拆开后补的,以为是20的直径,拆开后发现居然是18.5的尺寸5.5V1F,还是两串的引脚多掰几下就掉下来了,两颗中间也是有个外壳固定第一颗,应该是先把外壳点焊到第二颗负极上,然后再放第一颗进去,再用点焊固定第一颗,忘记说厚度了,单颗厚度1.9毫米,然后就是拆电脑的纽扣电池,大家千万别学给纽扣电池加热,我用砂轮磨纽扣电池负极的时候发现纽扣电池发热鼓包了,本来是2032的纽扣电池,鼓包成2040了,我手拿着磨的,温度不会太高,不然就会烫手。为了不破坏正极的盖子,花了一番功夫才拆开,直接放法拉电容发现会在里面晃动,毕竟小很多,薄很多,所以就利用之前两颗法拉电容中间的盖子装进纽扣电池的正极盖子里面成品还是挺好的,不仔细看能以假乱真的,装到电脑上面去就行了,结果不重要,有的人会说不如买一颗纽扣电池,我这有几十颗2032的纽扣电池,在老五家用2块钱买过10个带纽扣电池的东西,每一个里面串联2颗纽扣电池,测量过,基本上都在6.3V,另外还用签到红包买过纽扣电池,而且厂里的电脑只传机床运行的程序,时间啥的根本不重要,之前停电时间归零用了几年,现在编辑帖子的时间是上午10点54,电脑的时间是晚上20点51,

网友:
思路很关键

网友A:
还需要给这个法拉电容加个充电电路。

网友B:
主要是你买的这点电池你总惦记着

网友:
你还要改造主板,引一个电源串个二极管和电阻给电容充电

网友:
玩,乐趣只有做的人知道,点赞。那些吃瓜的只看长相不问苦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给这个法拉电容加个充电电路。

记得电脑主板纽扣电池位置不接纽扣电池的时候有3V的电压,,,我去,我忘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买的这点电池你总惦记着

就是经常惦记这,想各种玩,不然买来放着好浪费

网友:
除了能动点手外这样改的意义真不大,觉得LZ也感觉到太无聊了,动个手增加点娱乐

网友:
主板上一颗CR2032电池能用很久,可能7-8年的样子

网友:
看来 真是 闲得无聊 啊

网友:
虽然是无聊弄的好玩,但说不定找到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方法,这就是折腾的意义。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重要的是过程

网友C:
淘宝一个电池5毛,放这上面管个2,3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一个电池5毛,放这上面管个2,3年没问题。

不止两年

网友:
没拆过这玩意,,,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嗯,这个方法不错,如果可以充电,就是永久性的纽扣电池了。

网友:
有时间折腾这个真是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