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产低端空开 正泰NXB 德力西DZ47S 天正TGB1N拆机,正泰德力西不愧是兄弟

楼主(2022-11-05):
这些断路器先挑左边这三个拆,这三个是国产品牌

德力西dz47s价格1.5  普通手柄  无触头指示  无储能合闸
天正TGB1N 价格2.1  加宽手柄   有触头指示  无储能合闸
正泰NXB     价格2.5  加宽手柄   有触头指示  有储能合闸
参数这边正泰NXB完胜,外观也是正泰NXB好看,不过价格也是正泰NXB最贵

这三个空开端子都没有防插错洞设计
左边的是没插错洞,右边的是插错洞了
这种空开接线前务必要把螺丝拧到最左边

正泰德力西的端子是自复位的,天正的是自锁的

打开插件孔,可以看到结构几乎一样,可以确定是一个壳架了
德力西这个DZ47S真能碰瓷。我来说一下中国这边的空开怎么回事
最早的时候中国没有能生产空开的,家用就是闸刀和保险丝,其他地方只能买ABB和梅兰日兰(现在是施耐德)的
后来梅兰日兰C45系列性能优异,结构简单,中国的很多厂家就仿制C45,起名叫DZ47,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和DZ47可以说是一毛一样
后来梅兰日兰淘汰了C45,出了C60,此时施耐德正好收购了梅兰日兰。德力西一看施耐德出C60了,就直接仿制C60
这施耐德可不乐意了,觉得C45淘汰了仿制就仿制吧,这C60都敢,就把德力西给告了。德力西被告了以后打不过就加入,然后现在德力西是给施耐德E9做生产线,可以说施耐德E9就是德力西做的
正泰和德力西一开始是一个公司,后来分家了,不过我觉得也多多少少有点联系,不过现在正泰德力西很多东西都是贴牌。后来正泰的NXB也仿制的C60,天正也一样,包括NB1,NB3,NB6,NB8,还有良信NDB2都是仿制施耐德C60.不知道正泰NB7怎么回事又仿制了梅兰日兰C45回到了DZ47那样
现在施耐德C60也要淘汰了,最新型号是IC65 谁要是现在敢仿制IC65施耐德就直接告谁

其实最应该叫DZ47S是正泰nb7,德力西dz47s就是有人搜dz47能搜到这个,和dz47没有半毛钱关系

拆开以后里面真的是大同小异,因为电流不一样所以线圈不一样

外壳也基本上一样,灭弧栅都是9片

德力西DZ47S灭弧栅重量12.1克

天正TGB1N 10克

正泰NXB 12.7克,还是正泰最好

这个手柄几乎一模一样,把手柄拆下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记住蓝色卡扣是正泰,白色卡扣是德力西,绿色卡扣是天正

把正泰和德力西的手柄互换

扣上外壳,德力西DZ47S手柄加宽储能合闸版来了
正泰NXB低配版也来了

慢慢网上推,德力西DZ47S也有了储能合闸,正泰NXB没储能合闸了

那个白色的塑料片就是储能合闸的元件,德力西直接省略了
把白色的元件放到正泰那边

储能合闸也有了

天正这边因为塑料件有一块不一样,所以也不能储能合闸

手柄还是通用的

还是可以换的,手柄里面那边可以说是一毛一样

撬下微调螺丝,主要零件正泰的不能放到德力西那边,德力西的可以放到正泰那边

有点合不上盖,但是储能合闸依然好用
正泰NXB无触头指示版也来了

这个理论上也可以加个触头,但是德力西为了省成本,没有

电磁铁那边正泰德力西天正互不通用,无法卡住,不能替换

全部归位
零件:还是自己家舒服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700-1-1.html

楼主:
比较可悲的是,目前绝大多数家用空开都是抄施耐德和ABB的技术
国内几乎没有空开的技术,正泰德力西这几年真的是不思进取,NB3和NB6就是外观不一样,NXB就是NB1的缩水版
德力西这个贴牌更是乱套了,天正也不太行
我这手里的良信开关发现也都是抄的,只不过整体质量品控用料比较好

中国的这东西是真的有差距,和进口的差距不算一点半点的

所以我建议如果是农村那边,或者是为了过验收,应付检查的,那正泰德力西天正都没问题

自己家用还是建议ABB施耐德西门子,良信比正泰什么的稍微好点。实在是没预算就买正泰,不要买德力西
不过正泰德力西的通病还是C16的电闸用久了长时间10A就跳闸,如果要长时间16A电流需要买C32的

网友A:
估计是也就国内市场大多已经分好了,大家都差不多够恰饭,所以没动力。说实话,这些东西作为一般用户也分不出来好坏,毕竟没有测试条件,国标通过,能正常使用就行,而且一般用个十几二十年还不会坏,这样,一般用户就不会在乎什么品牌了,差不多就行,这也造成厂家没有动力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费时费力费钱,市场还不见得接受

网友:
很棒 很详细

网友:
非要从这几个低端货找好点的话,我还是选正泰。

网友B:
洋货是好,真贵啊

网友:
以仿制起家的产品,一下不容易摆脱设计观念

网友C:
一直疑问为啥空开漏保都一个德行,原来都是山寨洋鬼子的,那么下图这种是神州自己的第5大发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也就国内市场大多已经分好了,大家都差不多够恰饭,所以没动力。说实话,这些东西作为一般用户也分不 ...

其实最一开始我也不在意什么电闸,什么牌子,什么参数。只知道那是个开关,当时机房规定上完课如果下个班没人就关掉电闸
有一天我这合闸送电后开机直接跳闸,然后怎么都合不上闸。合上德力西跳正泰,合上正泰跳德力西,每次都是换电闸好了,基本上两个月坏一次,都是C63的闸。当时隔壁机房用的abb和施耐德,从来没出问题,后来我这跟管理员说,让那个机房也换了abb,两年没有任何问题,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有人拿破损的电器在机房充电跳闸了

家用的正泰德力西也好不到哪去,只不过很多家里用电量不多,一个月电费不到50,所以不容易出问题。目前新国标已经在推A类漏电保护器了,施耐德在售的基本上全换了,ABB可以买到但是没有主推,国产品牌几乎没有A类的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洋货是好,真贵啊

施耐德是真的贵,ABB的零售渠道不算太贵,对得起价格但还是比正泰什么的贵很多
但是目前人工最贵,如果自己懂电有能力换就换个好的
二手的要问清楚渠道,备件,工程剩余的可以买,使用过的别买,有可能还要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疑问为啥空开漏保都一个德行,原来都是山寨洋鬼子的,那么下图这种是神州自己的第5大发明了吗? ...

DZ18更不是国内自己设计的,这种一般是日本那边设计的,具体哪来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我小时候这种电闸特别特别容易烧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可悲的是,目前绝大多数家用空开都是抄施耐德和ABB的技术
国内几乎没有空开的技术,正泰德力西这几年真 ...

我家当初看德力西的便宜,就买了两个单位的漏电保护。原来开发商安装的是national,剩两个空位。这个真没啥感觉,按过两次测试也跳。是不是德力西的漏电反应速度慢?national,这个几乎是20年前的,德力西是5年前的,差了15年,不知这东西有没有技术代差。

网友:
我也红包买了2个不同牌子的1P空开,在路上了

网友:
高质量的帖子,期待楼主的后续!

网友:
买过德力西的一款电磁漏电断路器,外壳有点像陶瓷的手感,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科普

网友:
正泰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研发能力太差了,不过国产都一个样,太不重视研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当初看德力西的便宜,就买了两个单位的漏电保护。原来开发商安装的是national,剩两个空位。这个真没 ...

有代差,但国产货很多都是现在出的不如老货,但价格是差不多的,还要便宜些,也就是因为通货膨胀便宜了很多,像德力西,现在的空开1P的竟然卖到几毛,一块多

网友:
国内本来工业所有都是抄别人慢慢改进 汽车手机家电哪个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