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大神,用编程器+夹子刷主板BIOS需要取下主板电池吗?

楼主(2022-11-05):
求教大神,用编程器+夹子刷主板BIOS需要取下主板电池吗?

网友A:
当然不需要,主板电池取下来,主板芯片靠电池供电的

网友B:
不太记得了,电池不便取下可以不取,不会有问题,顶多就是刷不进,有问题的是夹子,一般成功率非常低,一是很难夹准,二是有外围电路影响,正确方法是用spi线

网友C:
还是拆下来刷吧,用夹子很难成功

网友:
主板电池不影响,但主机需要外接供电,外围电路影响夹子很难刷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需要,主板电池取下来,主板芯片靠电池供电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记得了,电池不便取下可以不取,不会有问题,顶多就是刷不进,有问题的是夹子,一般成功率非常低,一是 ...

主板上没有SPI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拆下来刷吧,用夹子很难成功

不好拆啊,家里没有热风枪

网友:
有时候抓不紧,有时候可以

网友:
刷过,需要仔细检查,有不成功的概率

网友:
我就是用夹子 刷的 直接刷就行了夹好点

网友:
最好是拆下来。

网友D:
不拆也没事,电池不给bios芯片供电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D:
不拆也没事,电池不给bios芯片供电

电池应该是给一个时钟芯片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