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更换洗手盆出水口密封圈

楼主(2022-11-05):
家里的洗手盆出水口密封圈磨损老化关闭之后会漏水,在网上看到更换的方法也很简单赶紧网上购买了新的密封圈自己更换。

首先把一条小的绳子一端塞到出水口一侧里面去,再用一根尾部有弯钩的铁线塞进另一侧把里面那段绳子勾出来。

接着用手把两根绳子抓紧一拉就把密封盖子拉出来了。

对比一下新密封圈发现磨损的密封圈明显变细了。

把磨损的密封圈更换后再平放塞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动手 真厉害 找人来修至少要好几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 真厉害 找人来修至少要好几十

买个新的环跳4.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 真厉害 找人来修至少要好几十

现在人工费确实比以前高了很多一般叫外面的师傅更换东西都要几十元起的了。

网友C:
密封圈选什么规格的?我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圈选什么规格的?我也想试试

自己先用尺子测量后再去搜索配件可以看到详细的规格尺寸还有实物图片的,对照自己测量的尺寸合适再购买。

网友D:
这么麻烦,手一拽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麻烦,手一拽就出来了……

我也尝试过用手取出来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我到我家的洗手盆去,轻轻一提就拿出来了。

网友:
水电工的日子也好过

网友:
家里也有这东西,基本上不使用,好多年了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E:
我也换过,都没买圈,直接在净水器的换下来的滤芯上拆个硅胶圈,装上去用了

网友D:
这种密封方式好像没有哪种按压式的密封的好吧?反正我家新换的就密封不好,放点水一会儿就漏了……

网友F:
      其实换这个是多余,就用原来的,缠多几圈生料带上去就不漏了,用这种O型圈密封的,都可以用缠生料带密封法搞的。就算换整套下水也不贵的,7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密封方式好像没有哪种按压式的密封的好吧?反正我家新换的就密封不好,放点水一会儿就漏了…… ...

按压式的我也用过要经常清理过滤网而且坏了的话按下去再也无法弹上来了,我现在只用翻板的还有漏水未必就是翻板的密封圈漏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压紧陶瓷洗手盆的密封垫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换这个是多余,就用原来的,缠多几圈生料带上去就不漏了,用这种O型圈密封的,都可以用缠生料带 ...

7元的质量应该不会太好的更换整套更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把密封盖子拉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换这个是多余,就用原来的,缠多几圈生料带上去就不漏了,用这种O型圈密封的,都可以用缠生料带 ...

你一定是没仔细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换过,都没买圈,直接在净水器的换下来的滤芯上拆个硅胶圈,装上去用了 ...

套子边上那个圈得不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环跳4.25

原来叫环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