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S0902+YMTC_JGS 512GB直写首测

楼主(2022-11-05):
闲着没事贴了个512的JGS上0902,直接开直写随便设置轻松pass,跑分图如下,全盘读写不掉速,一条直线直写

网友A:
ymtc,在PS3111上表现一般,看看在0902上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ymtc,在PS3111上表现一般,看看在0902上怎么样?

图都上传了啊,读500写300跑分700+,全盘不掉速

网友B:
一句话,固件有问题很烂,测试过,装系统以后小文件一多很容易挂逼,注意我的用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固件有问题很烂,测试过,装系统以后小文件一多很容易挂逼,注意我的用词 ...

固件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固件有问题很烂,测试过,装系统以后小文件一多很容易挂逼,注意我的用词 ...

0902+YMTC_JGS从20年一直到22间一堆版本,会这么久都没有修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0902+YMTC_JGS从20年一直到22间一堆版本,会这么久都没有修复吗

不止我公司QC有问题,别的同行厂QC也有问题,不敢大批量上市,怕被售后拖死,看致钛5000那个不良返修就知道了,更别说出货量更少的090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我公司QC有问题,别的同行厂QC也有问题,不敢大批量上市,怕被售后拖死,看致钛5000那个不良返修就知 ...

TiPlus5000用的不是公版而是ZHITAI自己写的固件 他的固件有问题不代表公版有问题 据我所知SVN53130那个固件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包括TiPro7000 TiPlus7100都是ZHITAI自己写的固件 TiPro7000在3.F.F.H固件下根本不会掉盘 所以不要以偏概全 自己写的固件不要和公版比较 公版有问题不代表自己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都上传了啊,读500写300跑分700+,全盘不掉速

10G读写试试

网友(2023-01-28):
顶楼的,俺刚刚遇到一个金泰克 tigo s320 的128g坏盘,怎奈网上找不到对应固件无法开盘。

打开发现是mas0902a+打标 tago taytkgqjb31b l35a ,用mas0902a的 工具检测结果与楼主题图一样,也是ymtc601. 那那不成是512的只开了128?

求个对应程序好开盘

网友(2024-01-23):
0902贴JGS需要改跳线吗?我一直卡在r/w test的地方,或者提示port code block=4>0,在MPT CB threshold改成0也没用

网友:
用的什么固件?

网友:
直写,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