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S1102+N28直写,QLC也能全盘不掉速一条直线!

楼主(2022-11-05):
闲着没事,做个1102+N28A的直写盘,测一下颗粒单die的性能如何,只贴了两片,共2CE2DIE,因为开卡有手就行(忘记截图了)所以直接放开卡后跑圈测试图

一开始用了一个20年的老固件,直写跟个波浪一样,从38-7MB反复横跳,直接pass换下一个固件

换了21年8月的N28固件就好多了,写入全程一条直线,直写前面有2G左右的DSLC关不掉,不过无所谓,后面就是真实的直写速度,2CE直写大概38MB左右,平均1LUN有19MB的直写,按照这个速度,理论上堆到16CE16DIE,2TB的N28开直写的话,应该可以有320MB直写不掉速,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所以MLC的年代拼硬件,QLC年代拼固件了?

网友:
拼主控,拼固件

网友A:
刚刚开了个mas1102贴了个1ce的n38,双贴240g,缓外50mb,感觉还是不错的,但能不能用得住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开了个mas1102贴了个1ce的n38,双贴240g,缓外50mb,感觉还是不错的,但能不能用得住就不清楚了。 ...

我公开的固件开的还是其他自己找的版本,版本号有吗,我看看是不是稳定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开的固件开的还是其他自己找的版本,版本号有吗,我看看是不是稳定固件 ...

看版本应该是你发的那个一样,MAS1102-N38A-MPT-D.T.00.010-SN07838-H201226,在一个群里嫖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版本应该是你发的那个一样,MAS1102-N38A-MPT-D.T.00.010-SN07838-H201226,在一个群里嫖到的 ...

哦,那个也是我发的,这个固件是最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版本应该是你发的那个一样,MAS1102-N38A-MPT-D.T.00.010-SN07838-H201226,在一个群里嫖到的 ...

刚好你试试稳定性怎么样,MAS1102-N38A-MPT-D.T.00.010-H201226-SN07838-Max2TB,掉盘了和我说一声

网友(2023-05-02):
求21年8月新固件

网友(2023-11-23):
老哥,你好,我有块爱国者s500 256G,掉盘了,购买两年多,售后不管,联系厂家也联系不上。拆开看主控是mas1102a-b1c,当时不懂颗粒就随便找了个1102的量产软件量产了,当然是失败,后来搜索才知道是n28a芯片。我看您的帖子是这个搭配,不知道您是否方便把量产软件发给我。先谢谢了。邮箱:775236970@qq.com

网友:
改不了名字是啥情况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2024-05-10):
这是个啥颗粒啊,开了一晚上没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