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 mini 智能电烙铁到手开箱

楼主(2022-11-05):
因在宿舍空间有限,就不上焊台了,所以买个小的回来试试
包裹就泡沫包着这自封袋,袋内有烙铁主体+发热芯+焊锡丝

到手第一件事当然是撕膜啦

看看外观

这个拨钮就是蓝牙音箱上面的那种,左右拨动+按压,共三种操作方式

这里能看到3D打印的纹路

手柄部分打磨的就很到位

充电宝实测
我这充电宝最大12V,没有20V
能跑到17.2W

手头还有一个2C1A的65W氮化镓
A口,20V电压下能有46.3W

停止加热状态下有0.15W的待机电流

C口测试(没有C口的电流表,转接头凑合测,参考一下
20V电压下有45.6W

乐视头(最高12V下,只能16.7,可能跟用的线也有关系

抓握方面:不是很舒服,但也不差的水平

界面有显示:实际温度,设定温度,当前状态(休眠,停止,加热),PCB温度,输入电压,发热功率比值
设置界面也是非常的人性化,上手倒腾下就会了

再上两张美照

总结:单主机只要99包邮的价格,对于有移动焊接需求的人来说,还是不错的
对于我这种在宿舍搞些小焊点的需求,够用了

网友:
感谢同学的肯定与建议,小黄鱼搜用户:关忆北北北北

网友:
屏幕看着像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价格也挺好

网友:
精髓没有学到,去用用原装手柄就知道有多好用了

网友:
不看好这种烙铁,真心不小巧

网友:
用的不多的话其实用牛肉板就行了,屏幕完全不需要

网友:
和我五六十元的自制台达苹果白光没什么好大区别。。。

网友:
和这支简易的也差不多吧。。。电源自制没花钱,手柄四五十元。。。二手原装白光头。。。温度显示校准差点。。

网友:
白菜不香吗?显示屏意义何在?

网友:
前面留那么长,还突起两道棱。从起源到现在多少年了。有吹牛秒天地的,有比加热几秒的,有比怼锡疙瘩的,有比屏幕的。手感好不好根本不重要。能卖钱就行。

网友:
感觉手感不好

网友:
加点,不如上L245,手柄好看多了。

网友:
恭喜大学生楼主

网友:
前面太长,不好控制。还是9501,912这样的舒服。

网友:
LZ多用用,多感受,多体会。

网友:
不上连接说个锤子  哈哈,链接PM一下吧

网友:
手握处加个防滑套手感应该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