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宝充放电异常

楼主(2022-11-05):
朋友的充电宝说充电很慢,充电到99电量后用它充手机很快显示40的电量,我开始怀疑电池老化,拆开一条电池线单独可以充电到4.2v,同时清洗一下电路板,电池单独充满4.2v后,接上主板后显示99的电量马上下降,降到33,但我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也是4.2没有变小,接充电线充手机直接没有显示,应该是IC锁死輸出了!給充电宝充电充了几个小时电量又能显示99,但用充电线给手机充电又显示电量下降,最后关机显示0电量!用万用表测电池一直有4.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IC坏了,主板上沒有多少元件!请教坛友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池内阻高了

网友B:
用其他充电宝主板给电池放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高了

这个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其他充电宝主板给电池放放电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基本上就是电池老化了。。。要不单独给电池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就是电池老化了。。。要不单独给电池测量下?

单独充电池没有问题,巳经按楼上坛友说接别的充电板试过,充手机没有问题,证实是充电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

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试验过,接别的充电板可以正常充手机电!这就是说那个电路板有问题了!很大可能是IP5506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其他充电宝主板给电池放放电

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试验过,接别的充电板可以正常充手机电!这就是说那个电路板有问题了!很大可能是IP5506出问题!

网友D:
测一下输出给手机的电流咋变化的?若变为0,那就是电路板问题,若电流正常就是电量显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输出给手机的电流咋变化的?若变为0,那就是电路板问题,若电流正常就是电量显示故障。 ...

是没有电流,巳经确认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