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小度音响电源板坏了,看不出来型号

楼主(2022-11-05):
小度音响旗舰版:XD-SDA12-2101 。插电没有反应了。拆开看了下电源板有个零件烧没了。网上查了电源板的图,一直没找到对应的型号版本。查到的其他版本S1,A1的电源板用的是贴片3407或者A7H.。。我看到我这个电源板只焊接了两个脚。麻烦问下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帮忙看看用什么型号合适。。

坏掉的电源板

网友A:
不会就是个二极管吧,反正防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就是个二极管吧,反正防反接的

小白不懂,看别人拆解报告也是这么说的。最后一张图。不知道用什么型号

网友:
可能就是个二极管,压降比MOS管大,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只有2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只有2个脚

所以看起来比较纳闷,也不知道买什么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