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液晶屏反光板修复

楼主(2022-11-05):
2008年买了个胜利VC99万用表,液晶屏背后的反光板已经变质了,拆除反光板,贴铝箔胶带修复。
虽然效果比原装的差了一些,好在维修几乎没有成本。

网友A:
这也可以做!
大佬能不能补充些更换过程的细节?

网友:
这个不好贴平整

网友B:
需要选择质量好一些的铝箔,反光膜一定要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可以做!
大佬能不能补充些更换过程的细节?

很简单的,拆掉屏幕背后老化的膜,然后重新贴个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选择质量好一些的铝箔,反光膜一定要亮。

最佳材料是偏振反光片,铝箔胶带是简易解决办法,用铝箔有重影,在特定角度能看到。
可惜偏振反光片比较麻烦,所以没办法只能简单点弄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C:
维希特的vc99,3又5/6位显示,硬封芯片。频率档能到6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希特的vc99,3又5/6位显示,硬封芯片。频率档能到60mhz

识货的前辈啊,这个东西是神器,校准后堪比福禄克

楼主:
这是最简单的DIY了。

楼主:
原装的是偏振反光片,没重影,但是时间久了化学物质就变质了。
换铝箔不会变质,但是在特定角度能看到重影。
也有前辈直接上白纸的。
我考虑到一换顶20年,所以就还是用铝箔胶带了。

网友D:
手机屏拆个也不错呀……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路边捡一台液晶电视,拆开来取膜,能用好几代人

网友E:
我也修补过打印机的,开始放白纸,后面贴玛拉胶带,但都不理想,改天拆的时候再试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屏拆个也不错呀……

没手机多的啊,我很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补过打印机的,开始放白纸,后面贴玛拉胶带,但都不理想,改天拆的时候再试其它的 ...

我考虑到长期使用不变质,就用了铝箔胶带,前辈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到长期使用不变质,就用了铝箔胶带,前辈您可以试试

感谢感谢,抽空我也换铝箔胶带!

网友:
这样也行啊,彩色的IPS液晶屏,笔画淡了,有什么办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