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迷你蓝牙库仑计

楼主(2022-11-05):
从机使用了伦茨的蓝牙主控+ina231,最大电压100V,最大电流100A。受限于自己的技术,统计精度一般,自己做着玩的,不过可以蓝牙ota,有什么误差自己随时调整,目前自用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主机同样是伦茨主控,屏幕是合宙的1.8tft,分辨率低,大果粒屏。

网友A:
会打板编程的的都是大神。。。

网友:
这个非常有用,统计发电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打板编程的的都是大神。。。

会打板编程的的都是大神。。。

网友:
大神都是自己打板编程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3592-1-1.html
这个是以前疫情原因没事干,分别采用了运算放大器、INA199、INA226、MCP3421四种方案做了个电流采样测试板学习,发现最麻烦的就是正负电流的0点校准,而且一会正一会负,不知道INA231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
都是大神啊!这个板子很小巧。可以开源吗?

网友:
-81°常规很难达到啊

网友:
参数界面必须优化,太难看了。
而且温度应该是必须,因为锂电不同温度的容量曲线是不同的,配一个修正值计算误差。

网友B(2023-02-27):
这种做出来的成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出来的成本是多少?

不算屏也就20来块

网友:
打板编程的的都是大神

网友:
会软硬件的都是大神

网友(2023-08-21):
需要单独供电么?tb上的成品最高供电35v,我的48v电动车还要弄个单独供电。

网友:
芯片啥型号,图片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