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东菱DL-3405早餐机,先简单修理一下

楼主(2022-11-05):
早餐机

一个加热盘,可以煮点东西

这玩意好像叫多士炉,烤面包片的

发热盘不发热了,估计是断路 了,

三丫螺丝防拆,

还好我有这批头

很容易拆开了,这个发热盘,有个温度调节的旋钮,金属片的

到底是个牌子,比山寨的还是强点

为烤面包片专门发明的器件

时间到了可以将面包片弹出去。。。

可以简单的定时面包片烤几成焦。。。

测量了下,这个线断路了,这个里面估计是个温度保险

铆接185度温度保险

没有备件,暂时扭在一起

淘宝下单185度保险,到货了再来水一贴

感觉185度保险温度好像低了点,这个发热盘和锅接触不好很容易到200度,
那个金属片最高温度不知道是多少,感觉最大应该不会到150吧,应该是这个先断路啊,
怎么会先烧了保险?

网友:
东菱的机器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发热板拆pcb非常合适,是平面发热,导热非常好。
再加上控温设备,控温到240度。当作拆焊台太合适了。

网友A:
螺丝刀的木头柄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的木头柄养眼。

早年间五毛一把

网友:
线路挺规整的,安全性还可以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外壳也受不了

网友:
烤面包机啊,
还以为是能做饼煎鸡蛋煮粥炸油条的机器
才叫早餐机

网友:
185还是低了点,220度都还行。。。。

网友:
原来是加热面包的

网友:
发热盘与锅分体的接触都不好,难免需要发热盘加大功率,怨不得国家推广一体锅,功率600w就够了,但是一体锅又不好清洗,爱清洁的家庭主妇们不喜欢。

网友:
还能烤面包~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 错,多功能早餐机用着方便

网友:
在国内用不如用电饼铛了,这个是烤土司用的,供能相对单一吧

网友:
厨房大是值的拥有的。

网友:
也有一个二合一的,是小熊的,多士炉有时用用,加热盘基本上没用过。
定时电位器被烤坏了,三条腿全都不通,网上没找到同规格的,用两个电阻固定死了。

网友:
发热板拆pcb非常合适

网友:
是蒸蛋和烤土司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