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一颗芯片几乎包揽所有功能,拆解基于博通BK7252芯片的无线摄像头

楼主(2022-11-05):
拼多多30元买了这么一个摄像头,安装在宿舍门上当电子猫眼用

效果嘛,这是晚上熄灯前,摄像头没开红外灯的画面
渣渣画质。。。。

开启红外灯

开拆!看看是这么做到这么便宜的

打开后盖

400mah电池,不插电源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博通BK7252芯片
Wi-Fi Audio/Video SOC芯片,集成ARM9 + CODEC + WIFI + BLE4.2

该芯片在这个摄像头上发挥了图像处理,TF卡读写,发送WiFi信号等功能,几乎包揽了摄像头的所有工作,外围电路简单,这就是低成本的关键

翻个面,摄像头上的镜头只是透光玻璃

红外灯板

6颗红外灯珠

1AM NPN三极管负责控制红外灯板供电
4054A 锂电池充电IC

充电电流I=1000/2000=0.5A
开头的测试图片中自由0.325A可能是因为山寨芯片或者电池电量接近满电

电池4.06V

无法接入校园网,只能用WIFI热点查看,使用不方便;电池容量太小,在门上不方便充电;还有视角太窄,画质不行。
30元的摄像头就别要求太高了,既然不合适,那就退货喽

END

网友:
在临时住的地方搞个这中摄像头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30元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装门头上是个错误,拍摄范围太小,人一闪而过,如果没有移动侦测功能,你都很难察觉到有人走过,翻找录像也很困难

网友:
可以供电多久

楼主:
不开红外灯就几个小时吧

网友:
这摄像头当电子猫眼用还不错,可以找个大容量移动电源固定在门上外挂供电。

网友:
感觉这芯片的初衷是低端无人机wifi图传
结果硬生生给搞成摄像头了

网友:
价格不高,找个旧手机配合装门上当电子猫眼

网友:
就跟mp3 一样现在低端就是一颗芯片搞定

网友:
集成度是真的高

网友:
400mah的电池,估计监控时间不会很长。

网友A:
60度4到6毫米M12镜头,试试换1点5到3毫米焦距小鱼眼镜头,视角比自带镜头大些。要循环录像连续用,只能拉线接好外供电。

网友B:
装门上,电池可以放门内啊,改40000mah都没问题,甚至可以改USB供电

网友:
当门镜用视角范围太小,要换镜头。

网友C:
这个要搭载什么软件使用?可以保持多长时间的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搭载什么软件使用?可以保持多长时间的录像

录像时间取决于tf卡容量,这个摄像头有配套手机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门上,电池可以放门内啊,改40000mah都没问题,甚至可以改USB供电

学校宿舍晚上会断电,还有只能通过热点连接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度4到6毫米M12镜头,试试换1点5到3毫米焦距小鱼眼镜头,视角比自带镜头大些。要循环录像连续用,只能拉线 ...

换不了镜头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早期手机或者山寨机的定焦摄像模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宿舍晚上会断电,还有只能通过热点连接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这有点过分了,我们当年的宿舍是插座和照明分开的,晚上12点后照明断电,但可以使用台灯或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