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25和优利德UT61E+数字表对比评测及拆解

楼主(2022-11-05):
万用表是每个维修人员手头必备的基本仪表,而对不同人员其用途不同,对仪表的要求也不同,比如电气维修人员对万用表的要求就很低,只要有个大概的指示就能完成基本的维修工作,对于电子爱好者或者从事电器维修人员来说,要求就比较高一些,对那些表爱好者来说,要求是无止境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众仪刚上市的万用表——众仪ZT225,这是一款四位半显示25000表,跟优利特UT61E+差不多的档次(个人以为),价格是188元,有坛友在某视频上买的还要便宜些。下面就来看一下

一、开箱及外观

一如既往地外纸盒,里面是一个收纳盒盛着万用表,比较方便

打开后里面的全部,除表外还有一副表笔、一个K型热电偶,三节五号电池,说明书、合格证

K型热电偶引线采用螺旋软塑外皮包裹,这点比较好,能够增加抗折能力,感应触头为金属管包裹,适用于液体、气体的测量,不适合物体表面的测量,如果你真想测量的话,保你急的哇哇大哭

这是标的参数

万用表的正面,左上角是指示灯,下面依次是三显液晶屏,功能按键、档位转换开关、表笔插孔

打开后支架可以立起来,方便在案几上测量时观看

这是后面板,上方有一个挂孔,在不方便放置时可以挂起来

表不含电池中374.3g

看一下细节,这是四个插孔,更其他表无异,但在两个电流插孔之间有一颗发光管指示灯,达到电流当时就会电量,提醒测量者此时为电流档,这一点很好

这是档位转换开关和功能键,开关转换时比较顺滑,力度恰到好处

顶端,左侧是LED照明,右侧方形凸起是NCV感应标记

打开电除盖,支架嵌在电池盖上端

电池仓,电池电极无差别,底部标有电池极性符号,这对眼力好的年轻人毫无压力

开机亮全屏

楼下继续……

楼主:
众仪ZT225和UT61E+对比评测及拆解

二、简单测试

1、先测一下各档位的静态电流,工作电压为4.5V

交流档,电流为2.506mA

直流档位2.126ma,打开背光为9.927ma

电容档为1.818ma

电流档为5.953ma,电流档有一个警示发光管被点亮,所以电流就大一些

这个三角形就是被点亮的指示灯,这一点很好

打开背光后的电流为13.675ma

电阻档电流为3.170ma

二极管档电流为6.104ma

NCV档电流为0.015ma

2、下面测一下工作电压,在下降工程中的状况,其最低工作电压很有用,可以为改锂电供电作参考

输入4.2V电压,这是锂电的最高电圧,电流为2.126,正常的工作电流

调低电压至3.7V,正常工作,电流为2.120ma

降至3V的工作电流2.097ma

继续降压至2.5V时,电流开始明显下降

降至2.27V时为最低工作电压,再低就会关机,由此可知,改用锂电池供电毫无压力,在以后的拆机过程中,发现内部空间也足够大

3、下面把UT61E+和225并联测一下电压,算是比对一下吧,输入的电流不是标准源,所以不能说水准谁不准的问题

输入0.0009V,显示相同

输入0.0001V,显示相同

输入0.1003V,显示相同

输入1.0010V,显示相同

输入10.090V,显示相同

输入50.00V,225显示49.98V,61E+显示50.00V

4、下面串联两表,输入恒流电流比对一下

输入0.22微安,显示相同,以下电流显示看图,不再赘述

225显示226.16ma时,61E+显示溢出

以下是10A档

5、以下对比测试交流电压档

6、以下测试电阻档

7、以下测个电容试一下

225有底数,底数的大小跟两根表笔的距离有很大关系

测电容

61E+,可以去电底数,这一点很方便,万胜225

测得电容值

8、以下演示测温档

不插热电偶时,显示的温度为室温

插上热电偶测得是热电偶处的温度

测一碗热水,温度88度,不管准不准,有这个辅助功能,关键时候还是有用的

9、应用演示

测消防控制箱里的控制电压

测一个LED电源,

这个电压不是很稳定

波动很是挺大的

楼下继续……

楼主:
众仪ZT225和UT61E+对比评测及拆解

三、拆解

扒开外皮,有卡扣,跟表体贴合的很好,所以扒的时候有点紧,可能是第一次的原因吧

打开后盖,里面中规中矩,做工还行,这款还不是用的牛屎

曲线电路板的前盖

指示灯的导光柱

拨盘开关

里面的两颗钢珠

旋钮钢珠配合处,配合恰到好处,转动是很顺滑,61E+不如225

ET6621S液晶屏驱动,24C08存储,DTM0660L和4.000M晶振

NCV感应和蜂鸣器

红黑引线为背光灯电源引线

ICL8069电压基准

弹簧电池引脚

表笔插座、电流取样电阻和保险丝管

PCB正面

触点,过孔避开旋钮触角经过的位置,避免磨损后出现问题

拆解结束

四、总结

通过最近的使用,感觉这是一款不错的万用表,较适合电子爱好者使用
1、25000位表,精度较高,全视角屏显,在稳定性方面不亚于61E+ ,精度跟61E+不相上下
2、相较其他四位半表品牌,价格比较便宜

结束,欢迎大家指正、打赏和点赞

网友:
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我晕,跟61E+比啊,没得比吧

网友:
有个五六十的众仪,感觉还可以

网友:
非常不错啊,性价比

网友:
众仪的表,相对做工还不错。

网友:
众仪的仪表性价比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最近的国产万用表的电路板感觉都差不多,贴片元件越来越多了

网友:
200不到,这做工的4位半硬封表也可以了。

网友:
好表,有角有棱有特色

网友:
表都是好表,不过我更喜欢那种外形比较规则的形状,要么圆,要么方。这种欣赏不来。

网友:
做工不去优利德,排阻都没一个

网友:
在国内用不如用电饼铛了,这个是烤土司用的,供能相对单一吧

网友:
表是好表,就是有些黑的低调~

网友:
拆解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两者价位相差一倍吧,最廉价的25000字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