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电流充电头不能用来充小电流的电器

楼主(2022-11-05):
用大功率手机充电头给充电宝充电,电路板烧了。给蓝牙音响充电音响烧了。给小风扇充电风扇烧了。。不是说电流由负载决定吗,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只要电压合适就行,你对比下电压

网友:
充电器正不正经?手机厂商的充电器只会不工作,不会充坏东西。除非是杂牌的。

网友:
你说的没错,所以你这充电头充啥烧啥,我怀疑是充电头电压不正常

网友:
只要输出电压匹配就行,你可以测量一下你这个大功率充电头的输出电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充电头纹波很大

网友:
充电头有问题,检查下

网友:
山寨充电器吧!

网友:
楼上的都说啦,电压的问题。

网友:
论坛里在卖那种服务器电源,12V 40—50A的都有,插在12V的机顶盒、路由器、车机、液晶显示器…好像都没问题。

网友:
有些”优秀的”充电头,反应慢会误输出高电压,给支持高压快充协议的设备充电当然没问题,但是5伏充电就一次报废了。

网友:
你家电表功率是13kw的,220V插座功率是10A的,手机充电头输入电流1A不到,所以烧了,叫国家电网给你家拉个220v100w的专线给你充手机电脑

网友:
你这个大功率充电头的输出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大电流充电头不能充(二极管+电阻限流的充电电路)的设备,其余支持5v充电的设备是不挑充电头的。如果频繁损坏,要考虑充电头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些东西有个共性,就是都是二极管充电,二极管没有限流功能,输出是恒压4.2v,如果此时你用的电源可以提供的电流很大,然后设备的电池电量又不多,会有很大的充电电流,以至于让二极管或者电池保护芯片烧毁
后来有加电阻限流的,好一点,不过有的用的电阻功率太小就变成烧电阻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带usb功能的设备可能被快充头误判为快充协议从而输出高电压,不过我没遇到过

网友:
肯定是输出电压高了,串个USB电压表看看。

网友:
严重怀疑你这个充电头的充电协议识别有问题了,所以输出高压,给一些小功率电器充电还是用普通5V充电器为好

网友:
大电流一方面,主要看电压匹配

网友:
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
充电头有问题。 有快充协议才能输出高压,如果再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输出高压,肯定要充坏。

网友A:
充电头有问题。 有快充协议才能输出高压,如果再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输出高压,肯定要充坏。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