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维修Victor GR-SV3古董磁带摄录机

楼主(2022-11-05):
最近以30元的价格在街边收到一部胜利GR-SV3古董磁带摄录机,一电一充两磁带。这个机子用的是VHS-C的录像带,宽度和普通家用VHS录像带一样,只是带盒小了一大半,还有专用的转换盒可以转到VHS录像机上使用。拿回家开机测试,播放正常。只是屏幕老化,同时图像伴有彩条干扰,一般是滤波电容漏液失效引起的:

副屏显示正常,但是刚充满电的电池就提示电量低。电芯是刚换的新电芯,看来应该有不少电容老化了,准备拆机吧:

看了一下拆机图纸,是英文的,而且太复杂了,不好理解,自己摸索着拆吧。先拆掉所有看得见的螺丝,发现底部支架螺丝孔那里已经松开了一条稍大一点的缝隙,就用塑胶撬棒从这里开始撬,发现从这里住顶部的方向拆,兜一圈回来。是最好拆的方法:

拆掉两根排线,就可以分离面壳和液晶屏了:

一 一 拔掉主板上的所有排线,注意下方黄铜屏蔽片下边还有一个磁鼓的排线,也要拔掉:

拆掉所有螺丝:

用小撬棒撬开唯一的卡扣,就可以取下主板了,注意主板下方还有一些排线,别扯断了:

检查电容是否老化有三个方法:一是看引脚有没有发霉变色,如下图的C745就是;二是用万用表看充放电时间,好电容打到底慢慢回落,坏的打不到底或者瞬间回落,当然这个得靠经验来判断;三是用加热的铬铁碰触电容的引脚,漏液的坏电容会发出吱吱声和难闻的、像死鱼一般的味道:

虽然我的主板只有C745变质,但还是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成钽电容,永绝后患!光电容就买了50多块大洋!
拆电容也是有方法的,优先从间隙小的一边或从正极开始拆(因为正极铜铂较小,后拆容易剥落),锡点熔化后稍微掰开一点,不要太多,然后熔另一边,反向掰开一点,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轮流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斜口钳从电容密封槽处剪掉电容主体,再焊下引脚(板子元件太多,不宜用热风枪)。
拆开后面板,取下备用电池板,就可以看到COMS小板,拆掉COMS小板,就可以取出音频板、耳机板和喇叭了。COMS小板和COMS器件是通过两排插针连接的,特别不好拆装,上面有个塑料件挡着,差了一毫米左右的空间位置:

拆下耳机板和喇叭,把黑色的耳机插座换成绿色的,骚气一点;这个喇叭非常迷你,才脚指甲般大小,看起来也是仅仅能够发声而已:

把这两块板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注意换的时候如果有闻到异味,说明电容漏液了,一定要用洗板水清理干净,不然会把线路腐蚀掉),换好后先把它们装回原位,这样可以避免后期安装时把螺丝搞混:

期间发现老板发错了一个电容,把35V当50V的发过来了。钽电容超压使用的话,那可是一颗燃烧弹哪!仔细对了一下图纸,发现图纸上写的是2.2uF/35V的电容,不知道为什么装了一颗50V的;而且这个位置工作电压也不超过10V,就不找商家换货了:

然后把机芯上老化的润滑脂清理掉,换上新的润滑脂,用1.5V电池测试一下加载电机,运行顺畅。接下来把后面板装好放一边,就可以开始处理主板上的电容了:

二十多个电容,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搞定,腰酸背痛啊。大部分钽电容都比电解电容小,好装。只有50V的那几个,稍微大了点,只能先给电容上锡,放好后用烙铁烫电容两边的引脚,时间长点,等底部的锡熔化了就行,然后用镊子试一下能不能推动,推不动就说明焊上了;有一个电容实在放不下,只能竖着装了,一个极焊在焊盘上,另一极通过铜丝与焊盘相连。

屏幕有点难拆,过程复杂工序繁多没拍照片,因为几乎腾不出手来拍照了:

依然是用刀片大法,一点一点地削下来。过程中要保证屏幕和刀片上没有沙子,否则后果必然是........我也没试过,不知道会怎样......:

刮干净后用湿纸巾沾上煤油,抹掉残胶,再用镜头布擦一擦,装上机器打开电源,拿一块偏光膜摆好最佳角度,显示效果最好即可裁剪下来,用胶纸定好位(我用的是从旧显示屏上拆下来的膜,没有不干胶的,直接放上去就行):

机测试,室外阴天,调的一半亮度,没有加遮光罩的效果,还不错:

多角度欣赏一下,有种说不上来的美感——怎么看怎么美:

用LD转录个电影试一下录像效果吧,老机当然得配老电影。日文版的星球大战-武士复仇,估计看过老星战的朋友没几个吧?

回放效果,还行,跟以前的VCD差不多。毕竟是模拟的磁带,跟数字设备是没得比的:

网友:
又得一宝珍藏吧

楼主:
是的,个人比较喜欢收藏这些古董机器,感觉比现代的MP4、手机等等好看、好玩。

网友A:
这个还是很难找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很难找的1!

可遇而不可求。。。。

网友:
这多少年前的啊,竟然全固态?当年能抵一套房不?

网友:
以前可是高级货啊

网友B:
以前的宝贝高档货,现在成了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宝贝高档货,现在成了电子垃圾。

哈哈,电子产品都这样,无论当时多尊贵,一经改朝换代都只能丢角落。特别是现在的电器更新得更快,所以现在的电器已经不会再有当年的那些机皇典范了。

网友C:
帖子必须加精!以前那些机器做得挺复杂的,现在集成度高了,外围和机械部分就少些。

网友:
人啊总要有个爱好

网友:
利害这都能修

网友:
年代感扑面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必须加精!以前那些机器做得挺复杂的,现在集成度高了,外围和机械部分就少些。 ...

谢谢支持!以前的机器主要是有复杂的机械结构加持,看起来都很迷人。有时反复看着它进出仓、加载的过程我就能静静地看上半个小时。

网友:
想当年,要是有一台……

网友:
老几工业设计的典范,看现在的产品都千篇一律一个样

网友:
这玩意那个时候应该很贵吧

网友:
日本电子工业真是百花齐放

网友:
有个索尼D8摄像机闲置很久开机能用,没用几分钟就只剩蓝屏了,无从下手。

网友:
吃灰一个月,就出给我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