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小黄鱼买的120G金泰克S300 SSD拆解。附带开卡工具以及配置

楼主(2022-11-05):
小黄鱼买的金泰克S300 120也到货了。拆一拆供大家观赏。这个网上拆机没遇见过。不知何解。看拆机带缓存买的!谁想到是这么个货还好是铝合金外壳。应该不亏!已开卡。当U盘用
开卡工具系论坛内下载。配置是我开这个的。打开默认即可开。大家请斟酌使用

屌丝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XpRMWphwTWUtdB5y6UhnA
提取码:xq13

网友A:
这种山上寨货的做工与用料,¥二十元钱包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上寨货的做工与用料,¥二十元钱包邮吧❓❓

25

网友:
¥5块钱,相当于给卖家晚餐加鸡腿啦。
  拆机货小贩卖家人家也是要恰饭的嘛。

网友:
差不多是U盘的价格吧

网友B:
这个很好的了!

网友C:
18年的flash。还是镁光的M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的了!

过了40G写入只有15M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上寨货的做工与用料,¥二十元钱包邮吧❓❓

请教一下 你怎么看出是山寨货了? 主控是2258的 闪存颗粒看不出是哪家的 水平低 我只能在开卡软件里看颗粒ID在查是哪家的闪存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年的flash。还是镁光的MLC

过了40G写入只有15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了40G写入只有15M了。。。

掉速这么严重的吗❓❓
  才15M/秒的速度,连USB3.0的U盘都远远不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速这么严重的吗❓❓
  才15M/秒的速度,连USB3.0的U盘都远远不如了。
...

40G以内我用硬盘盒300M/S 过了40G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你怎么看出是山寨货了? 主控是2258的 闪存颗粒看不出是哪家的 水平低 我只能在开卡软件里看颗 ...

楼主自己都说了:“过了40G写入只有15M了”。
  掉速非常严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0G以内我用硬盘盒300M/S 过了40G惨不忍睹

¥25块钱,就当个U盘用吧。

网友:
SSD已经被众厂家们整成【快消品】了。
  指望一块SSD用十年时间,那就只能淘企业级SSD。
  TLC颗粒的用久了都掉速。我也曾以为TLC颗粒SSD有缓存设计的型号而且小量写入不会影响SSD的速度,但其实不是的,TLC盘只要写入量过了50%就普遍明显掉速,备份个数据都蛋疼只有机械硬盘半速( 口碑不错的三星SSD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使用约50%容量以后的基本只是能读得快不能写了,如果TLC只能用一半容量来实现读写性能,那其实购买价格【成本支出】和MLC颗粒的SSD是没有区别的。QLC坑人货更不用想了,用了约25%容量就能掉速掉到你怕怕,其实我发现SSD完全100%取代机械硬盘是不可能的因为到了QLC缓外性能已经差到无法使用了。
  我自用的一块三星正片TLC盘经常挂着下载用,用了两年时间写入速度只有22MB/秒至30MB出头/秒了,4K电影大文件的连续写入速度只相当于单碟1000GB的机械盘的约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了。掉速非常严重。

网友:
SSD已经被众厂家们整成【快消品】了。
  指望一块SSD用十年时间,那就只能淘企业级SSD。

网友E:
120G铝壳的~这价格下~25块~钱不多,当玩玩,也不上当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G铝壳的~这价格下~25块~钱不多,当玩玩,也不上当

要耐用,一年之后不掉速,还是得淘企业级SSD。普通MLC颗粒就算没有HET-MLC特选颗粒两万次P/E寿命,但也比普遍TLC颗粒耐造多啦。
  【掉电保护】是企业级SSD的标配,很多SSD挂掉,并不是颗粒寿终正寝了,有些是主控芯片挂了,还有无【掉电保护】造成FTL固件损坏而挂掉。

网友:
企业级SSD除了颗粒更加耐造之外,主控芯片也更加耐造。慧荣主控芯片,标有【E】的就是企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