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安全梯也得算工具吧?分享下新买的稳耐mt18

楼主(2022-11-05):
上正脸 美标的梯子确实结实 不过也重!

直梯最高是4.5米

人字梯最高是2米 左边是我自己焊的两用梯
高度1.8米的方管

这样使用

下面地形不合适也可以这样使用
(需要有人扶)

网友A:
老是担心这种弯了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是担心这种弯了腰。

不会 我自己焊的那个用了三年了一点事都没有!这个更不用担心

网友:
这种关节梯子不是很靠谱

网友:
质量那叫相当好了,一个四步一个六步,人字升到最高一点不晃动,除了重点

网友:
同款使用中
总结一下感受
#体积,可以放到两厢车上
#重量,单手提着中间位置,可以很好的把控
#伸缩,需要打开两面四个插销,第一次差点被砸脚
#使用,站在上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不足,有别的梯子,还是不选它,安全系数太高,移动比较麻烦,还怕丢了

网友B:
最后一张图,不安全

网友C:
楼主买的多少钱?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不安全

嗯 地形限制。下面有人扶着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多少钱?想买一个。

1500 紫薯布丁

网友:
这玩意弄大个家伙,还怕丢了。

网友:
最好的梯子了

网友:
4步梯 很实用 ,我的也是4步的,人在上面 根本不用想着下面要有人扶着。

网友C:
1500不便宜啊,家里用买几步梯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00不便宜啊,家里用买几步梯合适?

前段时间在抖音上,买了米师傅推荐的1.7米伸缩人字五步梯,适合家用。
梯子加起来晃,人站上去就不觉得晃了,毕竟是伸缩结构,活动部件多。

稳耐梯子也关注过,就是价格接受不了,毕竟不是用这个赚钱,要是安装灯具和晾衣架一类,或许就会买稳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在抖音上,买了米师傅推荐的1.7米伸缩人字五步梯,适合家用。
梯子加起来晃,人站上去就不觉得晃 ...

我刚刚看了5步梯,稳耐的9百元,如意小巨人的貌似也不错,5百多一点。打算买一个小巨人家里用。看这几天还有没有双11优惠。

网友:
按着使用的材料重量,卖1500元,
绝对是暴利啊,不知道为啥仿制的人不多,
为啥生产的厂家不很多呢。

网友:
打算双十一入雷都捷特3步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不便宜啊,家里用买几步梯合适?

家用普通轻便折叠的那种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普通轻便折叠的那种就行了吧

普通轻便的不要,我现在的就是普通轻便折叠的,晃啊!万一摔了,就不是几百元的事情啦。所以才想再买一个质量很好的。自己用着也安心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