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21贴:拆修一堆思科48V0.38A电源(PSA18U-480)

楼主(2022-11-05):
昨天拆了几个日光灯电子整流器,然后扔了。见2022年第20贴:拆四种老式荧光灯电子镇流器,得到了老婆大人的好评。今天继续,先挑量多的。这次是5个48V0.38A的电源,是通讯设备使用的,拆一拆,修一修,修好的备用或吃灰,修不好的留着板子,把壳子扔了(给老婆看)。

这不知道是前面那一年存的,一度都忘了,在一个塑料袋袋里,今天就整这些吧

随便拿一个,对比打火机,看看大小。

48V0.38A电源(型号PSA18U-480)还有的型号是PSA18U-480C

标准品字形接口,通用好找线

一顿暴力,后整开了,做工还不错吧!目测不山寨

还是从交流输入开始看起,暗红色的圆形是2.5A250V保险

共模电感,看着也不错

拆就拆的完整一些,把一个散热片去了,底下是安规电容,224是不是0.22uf

该有的保护作用的电容电阻都用

整流桥KBP206G  2.0A 600V

47uF400V电解,电容个子不高,躺倒还带着套

TOP244YN开关电源芯片 6个腿,感觉想7个腿 然后吧第6个剪了那种

TOP242-250系列开关电源芯片中文资料,对照一下功率表,这芯片在适配器内,宽范围供电时最大20W,实际最大功率48V*0.38A=18.24W,差不多

TOP244YN开关电源芯片各引脚功能

高频变压器包的严严实实的,旁是光耦817

输出还有两个电感,抗干扰

输出滤波电容120uF63V

431也有

电路板背面,少量电阻二极管等

通电后,等于没啥输出

这个电源以前修过,大部分坏了都是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电容容量低或失效,就这个47uF25V的电容。

找个同样容量的电容换上,有正常输出48.65V,是不是略微有些高。OK一个好了

同样的方法修了3个,这个不灵了。仔细一看,高频变压器初级一脚铜箔断裂了,加焊后好了!

这个48.26V

最后5个电源修好了4个,还有一个高压部分滤波电容坏了,这个电源用的47uF的电容是比较矮的那种,手里的都不合适,还有这个电源电压漂浮不定,最高可到70V,最低不到40,就把它废了!电路板留下备件,外壳扔了,给领导交差!

在网上找到了TOP242-250系列电源芯片中公文资料,挂附件,有需要的兄弟可以收藏备用~

楼主:
兄弟们,这是啥情况,我设置的下载不要M币,是不是不管设置要不要钱,下载都要扣钱。这样的话我发到数码文库去,方便大家找和下载!~

网友A:
死磕的东西不会差到哪里,这是飞宏代工的,质量有保障,当年用HTC手机的时候就淘了很多飞宏的5V 1A-3A电源,做工老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们,这是啥情况,我设置的下载不要M币,是不是不管设置要不要钱,下载都要扣钱。这样的话我发到数码 ...

放百度网盘分享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
算用料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磕的东西不会差到哪里,这是飞宏代工的,质量有保障,当年用HTC手机的时候就淘了很多飞宏的5V 1A-3A电源 ...

场管和芯片一体的 这种我见到的一般是12v 5v的路由器 交换机电源 这种小功率电源用的多

网友C:
好东西啊,应该无损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磕的东西不会差到哪里,这是飞宏代工的,质量有保障,当年用HTC手机的时候就淘了很多飞宏的5V 1A-3A电源 ...

感觉质量也不错,但原装的就爱坏给管理芯片供电的那个电容,做过测试如果换成耐压50V的电容,基本就再不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百度网盘分享链接就可以了

百度网盘限速特慢,大点附件要客户端登录。建议换其它网盘,或者楼主截图芯片资料重要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网盘限速特慢,大点附件要客户端登录。建议换其它网盘,或者楼主截图芯片资料重要部分。 ...

一天一次的30秒试用一般够用了

网友:
的确做工很好,而且功率做的很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应该无损拆

请教一下怎么样无损,或者破坏最小。
我一般都是上下左右敲,找到有动静的地方,再慢慢顺着敲。经常控制不好力度,然后就大力出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