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暗夜精灵8pro 安装WIN10的问题,

楼主(2022-11-05):
驱动打完了,就差声卡驱动了。

感觉无解了,官网只有WIN11的驱动。

WIN11感觉太不稳了,自己用的软件各种无故闪退(PLC,HMI编程相关软件)

装WIN10 LTSC以后,声卡未装驱动,

这个是装了驱动以后,报错39

大佬知道怎么小改驱动支持WIN10吗?

楼主:
官网只有WIN11,贴吧全是水军,广告

网友:
惠普网站很恶心 新系统一出就删老驱动 试试第三方打驱动软件能装上吗 或是看拆机图 找声卡芯片具体型号 去芯片厂家官网或是其他厂家用这款芯片的机型找一下

网友:
用驱动精灵扫一下就好了,你所谓的官网只是惠普的,它也是采购人家的产品,你应该找声卡的官网

网友:
把设备的硬件ID发来看看,在详细信息里面

网友:
用驱动精灵、驱动大师解决吧

网友:
老老实实上虚拟机吧,我也在用暗影精灵,主要是10无法发挥最大的性能了,只能上11.
暗影精灵带几个虚拟机还是没压力的

网友:
官网驱动手动打上,不要用驱动精灵之类的国产流氓软件,搞一次很难删干净。

网友:
这个下载同芯片的驱动,应该不难

楼主:
驱动总裁,驱动**几个驱动软件轮番上阵,没搞定.

新机器,不敢拆主板,音频芯片都看不到,能看到型号固然就简单了

楼主:
https://h30318.www3.hp.com/pub/s ... 137000/sp136873.exe

根据官网文件夹规则试出来了,但是还是装不上

楼主:
两个螃蟹声卡,ALC711 ALC1316
网卡是8118ASH

感觉是配合一起出声的,

楼主:
我自己搞定了,另类DIY,自己增加一个蓝牙模块PCB搞定,几块钱
内部图,懒得整理.将就模块的配线

测试视频1

合体测试视频

此贴END,5V是接的USB供电那组,模块增加加了一个2A的可恢复保险

楼主(2023-02-26):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0869269

驱动已经改好了,以上链接。

注意一点,WIN10版本不能太低,我换成WIN10 LTSC 2021没问题了。

全部驱动能打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