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801快换夹头的困惑

楼主(2022-11-05):
最近趁双11第一波优惠,在旗舰店购买了国行DCF801双1.3Ah电池套装。

拿到机器后,把玩觉得很满意,但出现了一点困惑。
之前在油管上做功课时,注意到各个视频里,801夹头插入批头后,前拉锁定环,批头就会自动弹出,单手就可以更换;但我买的这一台,没有弹出的机构,和DCF680的夹头一样一插到底,前后余量大,单手更换很困难。

又重新在油管里翻看了大量视频,发现国外的801夹头都可以把批头弹出,心想难道国内外的夹头还不同?
后来在2helpu.com上翻阅了国行801的爆炸图和俄国销售地的801爆炸图,发现了端倪:

这个是国行801的爆炸图部分:

这个是俄国销售地801的爆炸图部分:

注意到19号零件,国行的仅仅是一个从动撞击块,俄国销售地的除了从动撞击块,还有几个小零件,可以看出有弹簧等。

原来国行和其他销售地的产品还真的有差异。

这点差异我想应该是和使用双头批头有关系,国行的可以毫无障碍的使用任何1/4英寸的双头批头,国外销售地的可能只能使用短尾的双头批头(我只看过米沃奇有那种短尾的双头批头)。在论坛上看到过争论说801是否能用双头批头,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对我来说,还是觉得国外销售的801快换夹头更加适合我;这不得不说是种遗憾。

网友A:
要不退掉买个别的版本。1.3Ah电池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退掉买个别的版本。1.3Ah电池也太小了。

不退了,1.3的电池我没用,准备到时候出闲鱼。我手头还有其他2.0的电池。

网友:
我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懂,我手上的米沃齐的就是有的可以自动弹出,有的可以用双头,不过我都是打黑的二手东西,供参考

网友:
能快速更换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退了,1.3的电池我没用,准备到时候出闲鱼。我手头还有其他2.0的电池。 ...

手上有2.0的电池,怎么不买裸机呀?淘宝上还是有一些靠谱的卖家的。国行旗舰店的801套装价格如果没有优惠在亚马逊直邮里都差不多可以买701+801+2×3.0AH的套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2.0的电池,怎么不买裸机呀?淘宝上还是有一些靠谱的卖家的。国行旗舰店的801套装价格如果没有优惠 ...

有优惠啊,我已经有了国行701套装,算上出掉1.3电池充电器后的价格,比亚马逊套装不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2.0的电池,怎么不买裸机呀?淘宝上还是有一些靠谱的卖家的。国行旗舰店的801套装价格如果没有优惠 ...

可能买国行唯一的遗憾就是801的夹头不是快换吧,电池3.0Ah对我倒是没啥吸引力,2.0Ah完全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优惠啊,我已经有了国行701套装,算上出掉1.3电池充电器后的价格,比亚马逊套装不会贵。 ...

旗舰店的优惠价格还可以的,卖掉电池+充电器和裸机价格差不多,起码机子的品质有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买国行唯一的遗憾就是801的夹头不是快换吧,电池3.0Ah对我倒是没啥吸引力,2.0Ah完全够了。 ...

安心的用吧,12V系列还是不错的,大小适中,性能一般工况下可以胜任的。夹头方面可以两面看啊,有的人买了国外版本的还特意改成你这种夹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买国行唯一的遗憾就是801的夹头不是快换吧,电池3.0Ah对我倒是没啥吸引力,2.0Ah完全够了。 ...

如果嫌批头前后间隙大,配双头批头或尾巴长的单头批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买国行唯一的遗憾就是801的夹头不是快换吧,电池3.0Ah对我倒是没啥吸引力,2.0Ah完全够了。 ...

DCD703没有整一套呀?五合一多头套装,也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703没有整一套呀?五合一多头套装,也好玩的。

条件成熟了是会考虑搞一套玩一玩

网友C:
能用双头批头的冲击批,用单头批头时,可能会卡住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双头批头的冲击批,用单头批头时,可能会卡住批头

不会啊 我用172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双头批头的冲击批,用单头批头时,可能会卡住批头

出现过,单头双头都会卡,需要用力拔出来。

网友(2023-01-10):
自动弹出的不怕批头飞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