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偶得几个OMRON E5EK温控器,拆机看看做工

楼主(2022-11-05):
偶得几个OMRON 温控器具体型号为E5EK-PRR2-500,其它几个通电正常,这个通电无显示,不知是电源问题还是控制故障,坛中高手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可修否,听说整机新购买时破千,并拆出看看做工如何?欢迎坛支支招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呀

网友:
一般用不上这种东西,即使用的上,咸鱼二手价很便宜

网友:
温控很精细吧

网友:
拿正常的替换试验,首先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呀

电源板上一个水泥电阻开路,找遍无配件

楼主:
果不其然,电源板上一颗水泥电阻开路,找遍某宝无货,规格2W,18欧,万能的坛友是否有存货。

网友B:
整体供电是一个开关电源,先测量开关电源有没有输出。这个东西自己用也就是能控制一个加热盘,拆拆LED灯珠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供电是一个开关电源,先测量开关电源有没有输出。这个东西自己用也就是能控制一个加热盘,拆拆LED灯珠 ...

电源板上一个2W18欧水泥电阻开路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东西可以用2台再加固态继电器来改装电烤箱,我改了台烤箱用来烤蛋糕 烤鱼效果很好,原来烤箱用的机械调温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可以用2台再加固态继电器来改装电烤箱,我改了台烤箱用来烤蛋糕 烤鱼效果很好,原来烤箱用的机械调温 ...

这是工业精密温度控制器,改烤箱那是刚刚的,正好有二台,有空试试,不是要在美的烤箱上面打孔吧?动手能力差还缺工具呢

网友D:
欧姆龙的,应该是好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的,应该是好东西呀。

新的要1K多,比国产的精细多了,现在停产了,一个水泥电阻不了2W18欧,市面上还找不到

网友:
买过几个拆过,质量非常好,
也拆过国产的。
不是国产的能替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不其然,电源板上一颗水泥电阻开路,找遍某宝无货,规格2W,18欧,万能的坛友是否有存货。 ...

慢慢挖开了看看

楼主:
找到了备件的就挖开看看什么原因,暂时还没有见到有货,估计要拆其它的了。

楼主:
感谢各大佬赐币~,终于不是负数了

网友:
在线路中是输入限流电阻,可以暂用其它电阻等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