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咨询模拟开关片子选择

楼主(2022-11-05):
那位大哥给指导一下,有没有4路2选1的集成电路,功能跟4052差不多,主要是进行串口切换用的。

网友A:
4053就是4路2选1,4051是1路8选1。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3就是4路2选1,4051是1路8选1。

4053只有3路,不是4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3就是4路2选1,4051是1路8选1。

4053是3路2通道的

网友:
wch家的CH440,就是卖ch340的那家的

网友:
国产ch系列应该用,CD其实也有

网友:
很多, 各种频率范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