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火锅电源线坏了

楼主(2022-11-05):
电火锅不亮了,拆了看看。

万用表量了一下,这个玩意两端不通,怀疑断了。感觉是温控,结果百度一搜,这个141度的,坏的还不少。
买个配件,加上邮费也得十来块。买个整个线,二十左右。
干脆买个整线了,懒得再拆了。

网友:
有包邮的那种温度保险啊。。。。貌似不贵的三块不到还包邮,还有5个

网友:
我一般直接找跟细铜丝短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连换几根线你就会发现还是买几个保险备用比较划算

网友:
这是温度保险丝,温控是另外一种双金属片装置,这保险直接短路即可,新买整件自然方便,但是多是没几根铜丝(甚至铝丝/铁丝)的样子货,火锅都是大电流的家伙,电线着火了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换几根线你就会发现还是买几个保险备用比较划算

频繁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