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跪求固件!华三H3C终结者EWP-WTU430分体ap求胖固件

楼主(2022-11-05):
求个固件!最好是适配的原厂胖固件吧。移植固件估计io口很多对不上如果第三方的,不知是否有支持mesh的固件。毕竟买了好几台,打算组mesh。或者求推荐可用的ac控制器?便宜好用100左右。感谢。

以下拆机图

网友:
啊?凹凸屋曼

网友:
k2p足够了吧

网友:
固件都没有就买了多个,很便宜?

网友:
找错地方吧

楼主:
啊~确实。应该去恩山的 。。。

网友:
就买了多个

网友:
只拆机看看,等待大神出山

网友:
把凹凸曼图交出来

网友(2024-09-16):
网卡芯片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