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磁带随身听WM-GX652/GX512更换皮带,都有颤音没解决

楼主(2022-11-06):
换了皮带,声音还是不太正常,
共3台652,2台512,都有颤音,
估计是齿轮裂了,有两台特别严重,
就跟有人每秒扯一下皮带似的,
怪不得很多人都不愿意搞这个系列的机器,唉,
不过这两个机器都算是好换的,
外壳螺丝拆开,如果有电路板挡着,拆掉螺丝就行,
不像松下爱华的,得拆好多焊点,
不打算搞了,就这样卖了。

网友:
其实索尼这种机芯颤音是比较少的

网友:
非常经典啊

网友:
又一个收藏者。

网友:
换皮带不好换啊,我就怕直接搞报废掉了。

网友:
橡胶,塑料老化,配件都难找

网友:
是不是压带轮变形了,长期按着播放引起的凹坑,我遇上过,换了就稳定了。

网友:
电机老化吧

网友:
小鬼子电子产品的巅峰时期

网友:
老化磨损,颤音不好搞

网友:
压带轮、皮带、齿轮都有可能

网友:
曾经的土豪装备

网友:
铜轮子很漂亮。
若是换的新皮带还有颤音,那就是压带胶轮硬化了或者主轴不圆了。

网友:
文物级的磁带机。

网友:
当年有个爱华的,用不上送人了.

网友:
都是超薄的机器。

网友:
我是95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给买了一个sony的,记得冬天耳机线就冻硬了裂了,2022年自己买了一个cd机的walkman

网友:
压带轮有压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