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蓝牙耳机拆修(SONY WI-XB400)

楼主(2022-11-06):
同事的索尼蓝牙耳机WI-XB400坏了一边耳机,准备不要了,丢给我试试救不救的回
网上没找到怎么拆,只说是卡扣,研究了下

先拆耳机侧,这个用了好几年了,使用频率超高,原本的硅胶覆膜都基本掉干净了,从耳机内侧的缺口处,插一字小起子进去,轻轻一撬就开了,用防水蓝双面胶粘住的
试了下,喇叭阻值正确,应该没坏,估计还是线断了,只能拆主板测试

电池没坏,那边就不拆了,也找不到下手拆卡扣的地方

主板侧从充电口上方插卡,很容易弄开第一个位置,之后逆时针依次转一圈取下
之前本以为是卡扣的,修好后发现其实是胶水粘的

主板细节

要把主板取下来,需要慢慢拆,背面有话筒粘在壳子上,用翘片轻轻摇松就下来了
主板正面及细节

主板背面及细节,中间黑圆就是话筒,SOC螃蟹的RTL8763B

测了下线,黄绿两根中有一根阻值不对,应该是线断了,旁接了下电线,可以正常响了
于是找了根AKG的黑色线换上去了,完美修好~~~

网友:
看着是正品

网友:
楼主好手艺,太小了!

网友:
大厂风范,音质出众

网友:
肉肉不少,比国产jl的复杂多了

网友:
越来越集成化了

网友:
现在的都没有这么多零碎了。

网友:
耳机线挺粗的。

网友:
这种塞着耳朵的不喜欢

网友:
手艺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是09年那一代的设计工艺了,现在基本上电路、电池全都集成到耳机柄内了。

网友:
这种耳机喇叭单元估计低音不好。振膜背后全部密封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螃蟹蓝牙芯片,typec充电接口不错啊

网友:
眼力手艺都不错,索尼的货值得折腾

网友:
现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可以做的很迷你

网友:
良心产品,值得修,太小有点不好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