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为什么48V36V这些电瓶车的负极不搭铁(接外壳)?

楼主(2022-11-06):
看了几个电瓶车,也看了实物和图纸(图纸)为什么电瓶车的电池负极不搭铁(接外壳)

摩托车、汽车、坦克、飞机、火车、这些好像都是。

为什么电瓶车例外?

为什么电瓶车的电池负极不搭铁(接外壳)?为什么?没想通

楼主:
为什么电瓶车的电池负极不搭铁(接外壳)

网友A:
里面又没有油,不用释放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又没有油,不用释放静电

为什么电源负极不可以通过外壳,还节约导线,连接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源负极不可以通过外壳,还节约导线,连接也方便。

因为电阻大,以及连接不可靠

网友B:
负责任的告诉你,火车不是,电压高了不能搭铁,24v以上就没搭铁的了

网友:
我猜:一,刚开始时电动车铁架不符合搭铁要求;二,电动车电压高(担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任的告诉你,火车不是,电压高了不能搭铁,24v以上就没搭铁的了

我想把自己的36V电瓶车改造一下,准备负极搭铁(外壳)。
这样线路总成会节约很多导线。然后通过并线(节约下来的导线),
从而增加导线的电芯面积,减少线路电阻。减少线损,提高36V 电源的利用率。

因为36V低电压,电流较大,通过减少线损电阻,应该可以延长车的续航。

不知道可行不?想听听老师们的看法。

还有怕负极搭铁,无刷电机绕组对外壳的绝缘强度,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把自己的36V电瓶车改造一下,准备负极搭铁(外壳)。
这样线路总成会节约很多导线。然后通过并线(节约 ...

架子搭负极后,对线路绝缘要求高,容易有带正电的线路对架子漏电甚至直接构成短路。

网友D:
铜的电阻率为:1.75 x 10^(-8) Ω·m,铁的电阻率为:9.78 x 10^(-8) Ω·m,减少的线损还不够你开三公里
电动车的不同模块使用电压不同,共地反而增加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子搭负极后,对线路绝缘要求高,容易有带正电的线路对架子漏电甚至直接构成短路。 ...

谢谢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的电阻率为:1.75 x 10^(-8) Ω·m,铁的电阻率为:9.78 x 10^(-8) Ω·m,减少的线损还不够你开三公里
...

谢谢老师,原理性的指导!

网友:
电动车功率可比摩托车上的用电器功率大多了

网友:
主要你这是电驱动,人家是内燃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