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魔百盒cm311一1a,带wifi

楼主(2022-11-06):
买了一个魔百盒,别家都外插无线,这家内置,查了一下,这型号没有,应该是后焊的,拆开看了下,无线模块与主板颜色不一样。正面小电源符号上插孔被封死,不知道是缺什么。看下主板上好像有个位置没焊芯片,没找到串口连接处。

网友A:
我的电信的电视盒子,说明书说带wifi,但是进去却没发现wifi,估计被固件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信的电视盒子,说明书说带wifi,但是进去却没发现wifi,估计被固件禁用了 ...

看下硬件无线模块有没有。

网友B:
这是后来改的,我买的不带无线单机头全新60,不知这款多少钱?

网友:
据说这个盒子散热设计不好,温度比较高。

网友C:
电源开关下面那2.54间距的4口焊盘,估计就是TTL用的。
我一个CM202-1,YS代工的版本,wifi是阉割的,只有焊盘。今天把它刷砖了,明天TTL跑下码试试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这个后改的8822模块不错,支持WiFi5,速率超过百兆有线,刷其他Linux系统都内置驱动直接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后来改的,我买的不带无线单机头全新60,不知这款多少钱?

整套85元,合计要不买个外置无线也二十左右,后来就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关下面那2.54间距的4口焊盘,估计就是TTL用的。
我一个CM202-1,YS代工的版本,wifi是阉割的,只有焊 ...

J14旁边电阻都没有,主板上少太多东西,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魔改了的?看无线模块边上芝麻电阻焊点饱满

网友:
现在看电视太少了

网友D:
这是原机就有还是后来焊的

网友:
看着还不 错,现在运营商都学聪明了,阉割盒子无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原机就有还是后来焊的

这个是后来焊上的,今天使用发现个问题,有时开机后连不上无线,得重新开关机。连无线速度慢,问下卖家,改造的都这样,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4-12-07):
礼貌回贴,换点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