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碧斯特DSF1-10A蓝牙时控开关

楼主(2022-11-06):
碧斯特DSF1-10A蓝牙时控开关一只,外壳用料还是不错的,三围60*42*25mm
正面厂家名称规格,接线说明都有。1只双色LED状态指示灯。
反面就3颗螺丝钉,侧面防拆标和生产日期
打开后盖就露出主板背面,没有元件。主板正反面都有刷三防漆,这个好评!
主板正面接线柱,松乐继电器。时基时钟电路芯片是GC1307,扬州国芯半导体产。杰理BP01256蓝牙芯片查不出资料。断电时基电路有CR1220电池供电。
上电12v电压,指示灯红色,开关打开橘色。
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微信小程序定时开关控制器,对,小程序就是叫:定时开关控制器。
这个小时控开关,做工还是不错的!手机操作定时比较方便,就是不知道哪个是MCU,这些设定保存在哪个芯片?

楼主:
比较方便的一点是输入12-260v交直流都可以,这种是开关型输出。

网友:
宽电压是这个产品最大的特色

网友:
看着还不 错,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A:
头次见到超宽电压输入,12到260伏,要是像定时插座有数显屏幕,按钮设定更好,万一蓝牙不能用,手动应急。以前我在网上见过12到100伏电动车灯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超宽电压输入,12到260伏,要是像定时插座有数显屏幕,按钮设定更好,万一蓝牙不能用,手动应急。 ...

个头小,手机里面设置更方便一些。至于蓝牙坏掉的情况不好说,还没长时间测试。

楼主:
  感谢家睦的评分!

网友B:
蓝牙芯片居然只有8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芯片居然只有8个脚

蓝牙芯片刷了漆看不太清,没找到资料。

网友:
这么宽的电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看着还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