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众的电动座椅接线求助

楼主(2022-11-06):
大众的电动座椅一共三个插头,黄色是气囊,小插头是安全带这个知道,大插头一共5根线,红色粗线是12v正极,棕色粗线12v负极,还有三根线不知道接哪的?大神帮看看

网友:
蓝白应该是共用地线,另外两条应该是控制前后和靠背

网友:
电加热、坐人传感器、通风?

实在想不到有哪些了

网友:
这是要做座椅吗

网友:
红/白:can+
兰/白:can-
细棕:地线
----猜的啊,猜错不管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车型,盲猜吧,红色粗线,棕色粗线,电动座椅前部后高度上下移动电机供电接地。红色稍细,棕色稍细,电动座椅靠背供电接地。蓝白线,座椅加热供电。因为没有记忆座椅所以没有双绞CAN线出现。大概齐吧

网友:
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黄色 安全气囊 ,黑色两芯 座椅占用传感器或者安全带占用,    五线 蓝白 舒适系统K线 剩下的座椅加热,猜的

网友:
    我的明锐自己更换了带记忆的座椅,有电源线和CAN总线,一般电源线好看,另外二根就CAN 总线
红/白:can+
兰/白:can-

网友:
什么车 查下电路图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