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X80 Pro 改造 Type-C充电口

楼主(2022-11-06):
很早之前购买的一台 台电X80Pro  平板电脑,安卓+Win10系统,这个平板质量太差,充电和数据传输就一个MicroUsb接口,这个接口数据传输时无法充电,充电时无法传输数据,这段时间疫情封控在家,闲来无事进行改造一番。

先发几张全貌图:

先来改造成Type-C充电口
改造完成后,经测试Type-C充电时,外接MicroUSB设备时,是无法充电的,我想实现外接设备同时可以给平板充电,这样的话,平板就可以当作一个微型电脑,在Win10下连接设备运行上位机软件。没办法了,又在电池上外接充电小板,放到平板下半部分。
经测试,这样改造后,充电时,系统不检测充电状态,并且这边充着电,系统检测电池电量一直在少,经漫长测试,电量指示到20%之后不再减少,凑合可以用。
上半部分改造的Type-C接口保留,现在Type-C接口充电比较方便,也不容易损坏。
废话不多说放全图

有坛友有比较好的实现外接设备同时可以给平板充电的改造方案,欢迎指点迷津。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348-1-1.html

网友A:
其实。。tf卡槽旁边有第二个usb。。。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这样给平板充电的,系统显示电量0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有专用的OTG接头,可以边充电边外接鼠标和键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tf卡槽旁边有第二个usb。。。

谢谢提醒,看到了,但是有很多电容电阻没上,这也不知道咋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OTG接头,可以边充电边外接鼠标和键盘的,

手头没有,没法测试,就是有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这样给平板充电的,系统显示电量0了还能正常使用。

谢谢分享

网友D:
我也有一台,现在基本在吃灰,续航不行了,要换电池

网友E:
触屏坏了!压碎了,有门路吗?

网友F:
以前改过,经常电量显示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现在基本在吃灰,续航不行了,要换电池

改外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屏坏了!压碎了,有门路吗?

这种市场占有率太低的垃圾产品,配件和维修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改过,经常电量显示不准确

开机放那,不插电源,用到关机,再插上电源开机充电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挺好呀,双充电口,各司其责,方便。

网友:
台电平板真是渣,咸鱼上入手一个,X10的,卡到想摔地上,拆开看比山寨还是强点,亏点挂咸鱼上又出了

网友G:
我觉得里面有这么大空间可以改装的话,基本上不是什么好平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里面有这么大空间可以改装的话,基本上不是什么好平板了:)

网友:
钳子会很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没法测试,就是有也不便宜吧

不贵,10元包邮。插上开机才有用,开机后再插,只能充电,没有鼠标键盘。
我的是X80HD,外接显示器,当台式机用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