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新型测电笔

楼主(2022-11-06):
使用电池带蜂鸣器的测电笔

芯片被打磨,看不见型号

使用三只AG3或LR41电池

备用电池

零线亮绿灯

火线红绿灯一起亮,蜂鸣器同时发出声音。

靠近电脑或显示器或别的电器等电磁环境,绿灯也会亮。并且还能测试电线断路,找出断路的位置所在。

网友:
还能测断路就不错了

网友:
有同类功能数显电压的贵点

网友:
这个是利用电磁?

网友:
几块一个,好不好用,一直用的奶泡的

网友:
这种感应式电笔,早十来年没有这么先进,只能亮灯,可以靠近包皮线,测交流电的断点,也可以绑在竹竿上,用来测量6000V高压,距离几米远灯就亮了。

网友:
这种小容量的纽扣电池不耐用啊。

网友A:
带蜂鸣器的试电笔第一次见,多少钱?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测电笔,给老丈人搞搞线路,倒是挺便宜1块五,但是那个灯啊,真是弱爆了,白天不仔细看看不到。。。。

网友:
我买了一款优利德的,说是能辨别火零线,但无论啥线,都是哔哔叫闪灯,傻傻分不清。

网友:
看着还不 错,测电笔都越来越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蜂鸣器的试电笔第一次见,多少钱?

9块多钱了

网友:
简配版感应测电笔@

网友:
声光电试电笔

网友:
带蜂鸣器的头一次见价格不便宜谢谢分享

网友:
测交流电还是老式的氖泡测试笔好。

网友:
几元钱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
说是能辨别火零线,但无论啥线,都是哔哔叫闪灯,傻傻分不清。

网友:
入手不带蜂鸣器的。放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用时电池居然不行了。索性给改了外接3.5*1.3直流电源插座。万用表,电子称…日常使用3v电源的都改了。要用时一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