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请问有铠侠U301这款u盘的量产工具吗

楼主(2022-11-06):
u盘无法被识别了,芯片精灵和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看别人的贴子主控应该是群联PS2251-11,试了好几款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u盘,有人同款u盘量产成功过吗

网友:
论坛就有,自己找。

补充内容 (2022-11-9 19:39):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0544-1-1.html

网友A:
如果是32g的盘就扔了吧,颗粒是屏蔽一半容量的,量产不了,如果是64g以上的可以试试,不过只能用黑片工具,正片没有合适的工具,群联的主控本来也不太好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2g的盘就扔了吧,颗粒是屏蔽一半容量的,量产不了,如果是64g以上的可以试试,不过只能用黑片工具, ...

我有两个同样主控的U盘 都是32g,铠侠u301和u366.都是这个主控,u301能量产,再进量产工具也能识别。但u366量产不成功之后再想量产,量产工具却不识别了。两个盘的闪存型号不同,固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