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分享一个ASM235CM_225CM的最新固件200416_D1_43_00 ASM105xMPTool_v3725

楼主(2022-11-06):
发一个 ASM235CM_225CM的最新固件 200416_D1_43_00某硬盘盒厂商给的 (密码asmeida)
实测一段时间没有遇到BUG,感觉效果比17的好
如果有坛友支持的话可以从论坛下载
附上平民链接

https://wwm.lanzoue.com/iWnAV0fc8zde
密码:6epb

有bug也请在下面反馈一下,感谢

网友A:
这个固件在windows 11系统下。多分区是会不会出现识别卡死。插上识别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在windows 11系统下。多分区是会不会出现识别卡死。插上识别很慢

目前我电脑都是win10的 做了很多235桥接的盘, 没有问题

网友B:
CF双接口固态优盘桥固件版本号200416_D1_45_00.bin,CF桥固件我拿不到也备份不下来,一个43 一个45不知道啥区别,这个43也算较新的了。225桥也能刷,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电脑都是win10的 做了很多235桥接的盘, 没有问题

经过试验。win11 电脑多分区,识别缓慢,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必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试验。win11 电脑多分区,识别缓慢,有问题

老哥是不是用的初版的win11, 尝试更新下系统试试看,朋友这边WIN11都没问题

网友:
特别提醒:
软件有bug!
该工具不能放到有中文或空格的目录下执行,虽然会显示执行成功,但是
(有可能)没有将正常的固件刷进flash。会执行asm235芯片中自带固件。
本来想故障重现然后截图的,再次到有中文和空格的目录下执行该软件,奇怪的是bug没有出现了。
---------------------补充 bug 重现了!奇怪啊
1、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 ASMT 2235的一个磁盘

2、在chipgenius 的显示

3、显示刷新成功,但是固件版本是161109510000这是错误的。

网友:
另外这个工具有些固件让刷,有些不行,提示不匹配。可以看下面的图片,硬盘盒正在用的固件和准备刷的固件是相同的,但是软件提示不匹配。

网友:
实测,这个固件比那个171120_D1_1E_80,芯片温度低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是不是用的初版的win11, 尝试更新下系统试试看,朋友这边WIN11都没问题 ...

不是老版的 。我重新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F双接口固态优盘桥固件版本号200416_D1_45_00.bin,CF桥固件我拿不到也备份不下来,一个43 一个45不知道啥 ...

看我以前的帖子,1153e编程器备份固件转普通固件教程,235的话在固件结尾位置稍微变通一下就好了,你用编程器备份出来一对比就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以前的帖子,1153e编程器备份固件转普通固件教程,235的话在固件结尾位置稍微变通一下就好了,你用编 ...

我没编程器,CF优盘出掉了。等有缘人看到吧。没想到还有这种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在windows 11系统下。多分区是会不会出现识别卡死。插上识别很慢

刷1351的151030-B1-0B-01,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保证你板适用,我亲自测过,秒认,速度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刷1351的151030-B1-0B-01,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保证你板适用,我亲自测过,秒认,速度也不错 ...

1351???
1351没法刷235吧

网友:
感谢LZ分享,给我的225CM开卡器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51???
1351没法刷235吧

大部分1351都支持235,可以试试!235固件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