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轻量化特种专用钥匙

楼主(2022-11-06):
之前买了一把三角钥匙,签到红包领券下来3毛多包邮吧,拿在手里也挺有分量,其实我也没什么用,就是纯粹买个来玩玩,万一哪天碰到锁电梯里了,是不是可以开个电梯什么的(迫害妄想症),但是感觉太大了,不方便携带,今天没事干脆轻量化一下。

先把手柄锯掉

不知道什么材料,锯起来很轻松,锯末像铝,但我感觉可能是锌合金

先用1.5㎜钻头打孔,再用2.7mm钻头扩孔,最后用4mm+6mm钻头沉孔,感觉还不错

顶部打磨平整,没有毛刺,懒得上砂纸了,不磨手就好

串到钥匙环上,搞定,收工整体小了很多,也轻了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上,纯粹就闲的没事

楼主:
对了,我想问,为什么手机发出来的图都是顺时针旋转90度的

网友:
还可以打开特种车辆的车门之类,电表箱,上下水井

网友:
看你图片进来的,我以为你要接钥匙。

网友A:
轨道车辆上有很多这种三角锁

网友B:
STULZ空调也是这种钥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想问,为什么手机发出来的图都是顺时针旋转90度的

陀螺仪的锅...

-=-=-=-=-=-=-=-=-

网友:
这种三角的也分大小。

网友D:
这种坐火车被发现了要盘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ULZ空调也是这种钥匙。

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的锅...

-=-=-=-=-=-=-=-=-

感觉不是陀螺仪的锅,因为照片都是竖着拍的,发帖也是竖着发的,我手机根本就没有打开横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坐火车被发现了要盘问的。

还有这一说啊,下次坐火车不带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陀螺仪的锅,因为照片都是竖着拍的,发帖也是竖着发的,我手机根本就没有打开横向模式 ...

我也发现这种现象,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明明竖着拍的却变成横着的图像,横着拍却变成竖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现这种现象,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明明竖着拍的却变成横着的图像,横着拍却变成竖着 ...

横着拍的图,有没有可能发出来是倒过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轨道车辆上有很多这种三角锁

现在貌似地铁大多都是方孔的,在一个相关厂里2年,过手几十个项目,只有一个用的是三角形的,还是出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貌似地铁大多都是方孔的,在一个相关厂里2年,过手几十个项目,只有一个用的是三角形的,还是出口的 ...

金鹰系列的轨道车都是这种三角的

网友:
家里的门都换指纹锁了,拿着一大把钥匙,哐啷哐啷的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貌似地铁大多都是方孔的,在一个相关厂里2年,过手几十个项目,只有一个用的是三角形的,还是出口的 ...

我们这里地铁好像有的是方孔,有的是三角孔,我看地铁的地勤都是带3种规格的钥匙

网友:
可以开水表

网友:
三角钥匙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