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盒尺收的急了,头坏了

楼主(2022-11-06):
请问论坛大神,怎么修复下???

网友:
只能再收一个了...

网友:
适当位置,电火花 重新 钻眼,重新安装那个头,然后 每次测量结果 记得加上剪掉的那段。某宝上5米10几元包邮的东西,折腾维修它 感觉 有点闲。

网友:
能想到修这玩意也真是人才

网友:
直接扔吧,没修的价值,好尺子没这么脆弱。当然也可以剪成一段一段的当短尺用

网友:
真要修也是可以的,剪掉100mm,然后打孔,再把尺头铆回去。不过容易出大问题,量完忘加100mm就……

网友:
这个是19mm宽的,属于较差的,所以容易断,应该买25mm宽的,在拼多多仅5元多一个,买一个吧,坏的不要修了。

网友:
火烧退火,打孔,上铆钉

网友:
出主意修的都属于馊主意,想想看,就算时间不值钱,修好了用的时候始终要算上断掉的那一段长度,万一哪次忘了或者是算错了(只要是活人就不可能不犯错误),结果造成了废品,这个损失有可能会是盒尺价格的十倍或百倍以上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买过的一家,拍了一直不发货,最后我只好取消。
看中了半透明的壳子。
这样都能断说明质量不咋地,不用修了,买个好点的可以用N多年都不坏,随便怎么收怎么拉。

网友:
裁剪一片稍微长一些的薄钢片补上就是了。断的那节就直接铆回去。。。。只要你够闲,

网友:
剪头重铆,会短一截,使用时注意加上就好了,万一要是忘了加上,玩笑就开大了,以前请的木工,用这样的尺安装地板,结果锯短了一批料。

网友:
这有啥好修的,换新!

网友A:
1、剪掉1整米,重新接勾子
2、接“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剪掉1整米,重新接勾子
2、接“骨”

这也能修,都是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剪掉1整米,重新接勾子
2、接“骨”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在10厘米处打火机烧一下退火后剪下再卯上头子,量得尺寸少算10厘米就好。